[控制方法] 几款常用加热器断线报警器

楼主(2024-04-04):
炜固的几款加热器断线报警器值得推荐:以下几款产品都已经市面上流行多年。
1  US17   用于固态继电器控制的单相单个或者多个并联AC/DC加热器断线检测,专业级加热器断线报警器,可同时检测断线、过流、异常加热报警,还能累计加热      器运行时间,累时报警。全自动跟踪加热系统,精准监控断线。 小体积,安装方便,质量可靠,CE认证。
    电流等级:  AC/DC0-1A   0-20A  0-50A   0-100A    0-200A  0-500A
    检测方式: 外置互感器电磁隔离
    工作电源:  380   220   24V 可选  默认220
    安装方式:  35DIN导轨    46X46面板安装   默认导轨
    显示方式:  4位数码管实时显示加热器电流
    设置方式:  按键设定  所有参数均可设定
    输出方式:  继电器无源触点
2 US16   用于固态继电器控制的单个或者多个并联直流加热器断线检测,专业级加热器断线报警器,同时监控断线、过流、异常加热和累时报警。全自动跟踪加热系     统,精准监控断线。小体积,安装方便,质量可靠,CE认证。
    电流等级:  DC 0-1A   0-20A  0-50A   0-100A    0-200A  0-500A
    检测方式: 外置互感器电磁隔离
    工作电源:  380   220   24V 可选  默认220
    安装方式:  35DIN导轨    46X46面板安装   默认导轨
    显示方式:  4位数码管实时显示加热器电流
    设置方式:  按键设定  所有参数均可设定
    输出方式:  继电器无源触点
3 UL3    三相固态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的交流加热器断线、过流、异常加热检测。导轨安装,对星型3个加热管电力调整器控制的加热系统也能精准检测。CE认证。
    电流等级:   AC   0-20A  0-50A   0-100A    0-200A0-500A
    检测方式:  外置互感器电磁隔离
    工作电源:  380   220   24V 可选  默认220
    安装方式:  35DIN导轨
    显示方式:  4位数码管实时显示加热器电流
    设置方式:  按键设定  所有参数均可设定
    输出方式:  继电器无源触点
4 UL4F  适用多路单相加热系统或者3相加热系统使用,精准检测交流加热器断线、过流、异常加热。 可作为直流电压报警或者交流电流报警、或者485电流采集模       块、4路485远控模块使用。产品定义多功能。CE认证。
    电流等级:   AC   0-20A  0-50A   0-100A    0-200A  0-500A
    检测方式:  外置互感器电磁隔离
    工作电源:  380   220   24V 可选  默认220
    安装方式:  35DIN导轨
    显示方式:  4位数码管实时显示加热器电流
    设置方式:  按键设定  所有参数均可设定
    输出方式:  继电器无源触点   485/232
5  US13    用于三相交流加热器断线检、过流、异常加热、三相不平衡报警。  小体积,可面板安装和导轨安装。
    电流等级:   AC   0-20A  0-50A   0-100A    0-200A0-500A
    检测方式:  外置互感器电磁隔离
    工作电源:  380   220   24V 可选  默认220
    安装方式:  35DIN导轨  面板46X46mm安装
    显示方式:  4位数码管实时显示加热器电流
    设置方式:  按键设定  所有参数均可设定
    输出方式:  继电器无源触点
6  UL8  UL12   8路或者12路 加热器断线、过流  异常加热检测。 可作为8路  12路电流采集模块使用。CE认证。
    电流等级:   AC   0-20A  0-50A   0-100A    0-200A0-500A
    检测方式:  外置互感器电磁隔离
    工作电源:  380   220   24V 可选  默认220
    安装方式:  35DIN导轨  面板46X46mm安装
    显示方式:  4位数码管实时显示加热器电流
    设置方式:  按键设定  所有参数均可设定
    输出方式:  继电器无源触点  485
7   LC32  开关量电流检测器,用于单相固态继电器控制的加热系统断线检测。可自动跟踪加热器断线,精准输出断线信号。
    适合温控表和PLC控制系统,要求基本断线功能,并且体积小、低成本的场合使用。
    电流等级:   AC   0-20A  0-50A   0-100A    0-200A0-500A    穿线孔径:  8mm    12mm     20mm    35mm 50mm
    检测方式:  一体式互感器电磁隔离
    安装方式:  螺钉安装   35DIN导轨
    设置方式:  电位器设置报警电流
    输出方式:  无源触点
8  LC27  开关量电流检测器 PLC控制的加热系统断线监控使用。  使用简单、可靠性高、体积小、高性能,高灵敏、不占空间,低成本。CE认证。
    电流等级:   AC  0-0.1A  0-20A  0-50A   0-100A   0-200A  0-500A    穿线孔径:  8mm   12mm  20mm  35mm 50mm
    检测方式:  一体式互感器电磁隔离
    安装方式:  螺钉安装   35DIN导轨
    设置方式:  电位器设置报警电流
    输出方式:  无源触点  直接适配PLC  NPN  PNP 兼容
9 LC20H  开关量电流检测器,用于PLC控制的加热系统监控断线使用,使用检测,无需调节,体积小,高灵敏,不占空间,低成本。CE认证。
    电流等级:   AC  30mA  0.1 A  0.3A   0.5A     (最大电流8mm30A  12mm50A  20mm100A )
    穿线孔径:  8mm    12mm     20mm    35mm 50mm
    检测方式:  一体式互感器电磁隔离
    安装方式:  螺钉安装   35DIN导轨
    设置方式:   无 (LC20L有调节功能)
    输出方式:  无源触点  直接适配PLC  NPN  PNP 兼容。

楼主:
10  LC00  用于简单的加热器指示, 加热器有电流则对应LED灯点亮。多种配置满足不同场合使用,一体式,分体式(可外接
    LED灯)    电流等级:   AC  0.1-50A    0.1--100A
    穿线孔径:  8mm   12mm  20mm  35mm 50mm
    检测方式:  一体式互感器电磁隔离
    安装方式:  螺钉安装   35DIN导轨
    输出方式:  一体式自带LED灯,分体式可将LED灯安装到电箱门板。

11  LC25开关量电流检测器, 用于检测交流电流,当检测电流大于设定值时,内部无源触点导通,小于设定值则触点断开。 动作电流可调,体积小,快速响应。

电流范围: 1-15A   1-30A 1-50A    1-100A  1-200A

穿线孔径: 8mm  12mm  20mm    35mm

安装方式: 螺钉固定,8-12mm 孔径可选DIN 导轨固定。

触点类型: 无源电子开关   默认NO常开, 可选NC常闭。

触点容量;  默认50ma 300vACDC, 0.2a  300vACDC  2种,连接接触器选0.2A 触点

12  LC11开关量电流检测器: 用于检测设备或者线路电流有无,无源触点可接PLC 和MCU,中间继电器。

   特点:  体积小  经济型产品更低成本,高速响应 ,安装维护方便。

   动作电流: 0.5A   1A

   穿线孔径: 8mm  12mm    20mm  35mm

   主要用途: 加热管检测电流有无,交流电机电流有无。

楼主:
13   US15  单相电力调整器控制的加热器断线 过流检测。可跟踪温控器输出信号变化,自动判断加热器断线。体积小, 可面板安装和导轨安装,多个电流等级 满足不同需求。

14  UL3A   三相电力调整器控制的加热器断线 过流检测。可跟踪温控器输出信号变化,自动判断加热器断线。

网友A(2024-05-10):
比较实用的几款常用加热器断线报警器

楼主(2025-05-18):
15  全球体积最小的加热器断线报警器   LC32,适用于单相固态控制的单个或者多个加热管断线报警。体积最小,报警电流可调。孔径有8mm  12mm  2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