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 SPI0四线功能

楼主(2024-04-04):
想用SPI0的四线功能驱动W25Q64(QSPI)以提高读写速度,看数据手册上关于这个功能的寄存器不太明白,也没找到相关例程,求大佬教我怎么弄。。。

网友A(2024-07-26):
首先得看你的MCU是否支持四线吧

网友B:
一般用DMA+SPI的话,速度就挺快的了

网友C:
这个我觉得用SPI速度就可以了,可以跑个36M的速度了吧

网友D:
使用SPI0的四线功能(通常指的是Quad SPI或QSPI模式)来驱动W25Q64闪存芯片,可以显著提高数据传输速度

网友E:
W25Q64是一款常见的SPI闪存芯片,支持标准SPI、Dual SPI和Quad SPI模式

网友F:
你网上找个相关的例程来跑四线SPI应该就可以吧

网友G:
W25Q64的数据手册,了解详细的命令和寄存器配置。

网友H:
如果不会写,建议可以看看使用的MCU的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了解SPI0的寄存器配置和使用方法

网友I:
一般的话,这个存储是不是都用的SPI而不是QSPI啊?

网友J:
你用的那款MCU?是否支持QSPI啊?

网友K:
简单点直接SPI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