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83系列] CW32L031 嘀嗒 定时器 怎样定时1us

楼主(2024-04-05):
CW32L031  嘀嗒定时器 怎样定时1us,以便DS18B20,DHT11使用。提供一下代码

网友A:
嘀嗒定时器是1ms,可以用定时器。

网友B:
可以用_NOP()来实现,如果再精准,用定时器来生成。

网友C:
要精准还是定时器好

网友D:
#define CNT_SYSTICK 8   //默认SYSTICK时钟为8MHz
/**********************************************************************
*函数名:delay_us
*功  能:延迟1us
*参  数:us,最大2^24/CNT_SYSTICK
*返  回:无
*备  注:无
**********************************************************************/
void delay_us(uint16_t us)
{
        SysTick->LOAD = us * CNT_SYSTICK;    //装载计数值
        SysTick->VAL = 0;                    //清空当前值
        SysTick->CTRL |= 1;                  //使能计数器
        while(!(SysTick->CTRL & (1 << 16))); //等待计数结束
        SysTick->CTRL &=~ 1;                 //关闭计数
}

延时代码请参考,也可以参考本站链接:
https://bbs.21ic.com/icview-3286124-1-1.html

网友E:
其实最终还是嘀嗒时钟的使用过程

网友F(2024-05-11):
滴答时钟很重要的一个时钟计时工具

网友G:
用定时器定时或者软件定时,这两个外设对时序要求不高。

网友H:
用内核的systick滴答定时器就可以了,根据内核时钟进行配置,很简单的,一般官方有例程

网友I:
定时器应该就可以

网友J:
引用 网友D:
#define CNT_SYSTICK 8   //默认SYSTICK时钟为8MHz
/*************************************************** ...

感谢分享参考嘀嗒时钟

网友K:
定时器应该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L:
如果使用定时器会不会不稳定存在无法准确定时的现象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_NOP()来实现,如果再精准,用定时器来生成。

_NOP()是不是不算太精确?

网友N:
楼主可以直接在定时器函数中自己进行中断处理进行定时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