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定义发布] MB0036核心开发板评测

楼主(2024-04-05):
偶然看到 新定义&赛元 送开发板的帖子【活动】新用户注册送赛元开发板!还有附加礼包哦!https://bbs.21ic.com/icview-3357664-1-1.html?fromuser=cuyebiren
(出处: 21ic电子技术开**坛)
就申请了一块。
板子自带USB转UART口,可以通过这个口配合赛元ISPTool直接烧录编译好的hex类型的程序,也可以用这个口连接串口工具,打印一些信息。
官方demo程序测试情况:
1、6个触控按键,单按很灵敏,但不支持多个按键一起按。当多个按键一起按后,会延时很短的一段时间后再按按键才有效。
2、支持长按。TK2支持长按。
3、滑块模块也很灵敏,支持单点触控和滑动,但不支持多点触控和滑动。
官方demo在触控滑块后就一直有个LED是点亮的,这里略微修改下代码,在滑动到最左边时可以熄灭所有的滑块LED。
void DataProcessing()
{
        if(TKSlideModulePCBArray[0].OutValue != 0)                //判断是否被按下
        {
                //输出S1滑条滑动位置值
                printf("Bar:%d\n",TKSlideModulePCBArray[0].OutValue);
                /*不同挡位对应不同的LED灯 亮起*/
        if (TKSlideModulePCBArray[0].OutValue == 1)  //仅是测试用,为1时也表示触控了滑块
        {
            SlideLED_ALLOFF();
            return;
        }

        switch ((TKSlideModulePCBArray[0].OutValue - 1) / 4)
        {
            case 0 : level1(); break;
            case 1 : level2(); break;
            case 2 : level3(); break;
            case 3 : level4(); break;
            case 4 : level5(); break;
            case 5 : level6(); break;
            case 6 : level7(); break;
            case 7 : level8(); break;
            default : SlideLED_ALLOFF(); break;
        }
        }
}

网友A:
反应灵敏吗?

网友A:
触摸反应灵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反应灵敏吗?

灵敏。按键要按在中心区域,如果按在比较边缘有可能识别不到

网友B:
新定义的触摸MCU非常不错

网友C:
串口打印怎么做的,我看有一句好像串口输出的被注释掉了,我取消了注释好像还是没反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串口打印怎么做的,我看有一句好像串口输出的被注释掉了,我取消了注释好像还是没反应 ...

串口用的prinft重定义的直接就发出数据了

网友E(2024-05-05):
触控条和触控按键的实现有什么差异?

网友F:
MCU整体功能强大,触控按键非常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