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STC触摸按钮示例代吗,怎么实现长按识别功能

楼主(2024-04-05):
官网上有触摸按钮的示例代码,烧到STC8H1K17T单片中可以使用。内容是识别每个按钮短按情况。现在项目中有个需求,就是有一个按钮是要识别长按或短按,进行相应的动作。试了好多次,一直没有在给的示例程序的基础上,修改成可以识别出长按短按的功能。请老师们指点一下,应该在哪修改才行。
其中关键的变量是TK_counter[tkn]。

在这问题搞了二天,也没有试好,哪位朋友可以帮帮忙

网友A(2024-05-18):
你这是使用MCU本身的触摸功能是吗?
1、建议使用外置的触摸芯片的触摸功能,这样的话代码非常好写,就跟机械按键读取一样;
2、如果想用你这种方式,需要看你的触摸按键代码中是否有判离功能?如果有的话,按你现在的逻辑是实现不了的,需要关闭按键离开检测;
3、定时扫描触摸按键,有按键的话就键值++,大于多少之后定义为长按,也许是可以的;

网友B(2024-08-31):
开发设计和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