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DC-DC 升压的瓶颈在哪?

楼主(2024-04-05):
上图是常规的升压,从 5V 升到 A 点的 12V。总共制作了 20 个产品。当 A 点负载较大时,大约一半产品会自动关闭,导致什么输出都没有了。目前的解决办法是在 VCC 串个 1om,强行降低功率。
但问题是:毕竟还有一半产品工作正常。所以推测并非整个电路都不行,只是有个瓶颈,只要解决它,所有产品都能正常了。
大家看瓶颈比较可能是哪里呢?或者,应该怎样找到它?
谢谢~!

网友A:
“什么输出都没有”,那是不是5V输入也没有?

网友B:
驱动led要恒流反馈,这个恒压反馈,可控性太差了

网友C:
楼主没有说明IC型号、输出电流。
常用的SDB628,有过流检测的,一旦过流,就会关断输出。

网友D:
能这么设计电路的人,都是属于吊炸天的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输出都没有”,那是不是5V输入也没有?

5V输入还是有的,所以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不是输入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有说明IC型号、输出电流。
常用的SDB628,有过流检测的,一旦过流,就会关断输出。 ...

我用的是 B628(pw5328)。问题是有的板子正常,有的就过流了。按说  IC 一致性比较好,不应该这样。所以我怀疑是某个外围元件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这么设计电路的人,都是属于吊炸天的高手。

我这是抄的 IC 手册,请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5V输入还是有的,所以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不是输入不行了。

不至于啊,L30\D30不会坏了吧,输出至少还有4.7V左右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 B628(pw5328)。问题是有的板子正常,有的就过流了。按说  IC 一致性比较好,不应该这样。所以 ...

D628就是SDB628,IC限流的一致性没你想象中那么精准,有一定误差,当设计得比较临界时,就会出现你的问题。
输入、输出电容都用10uF陶瓷电容即可,那个100pF的电容没意义。
你还是没告诉我输出电流多大。根据能量传输原则,按90%效率简单计算一下,SDB628有的厂家最大电流2A,有的说4A,SOT23-6封装我按2A计算,Ton/Toff=12/5=2.4/1,则T=3.4,则5V*2A*2.4*90% = 12V*Iout*3.4,则Iout=0.529A,这是输出的最大电流。由于IC的限流电流是峰值,实际输出最大电流会小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至于啊,L30\D30不会坏了吧,输出至少还有4.7V左右啊?

应该没坏。我在 5V 输入那里如果串个 1om ,它就能工作,当然会偏暗。如果不串 1om,就亮一下然后迅速熄灭,片刻后缓过劲来又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至于啊,L30\D30不会坏了吧,输出至少还有4.7V左右啊?

我前面说的不清楚,所谓 “没有输出” 指 LED(图中标为“灯组”)不亮了,实际上可能还是有些电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没坏。我在 5V 输入那里如果串个 1om ,它就能工作,当然会偏暗。如果不串 1om,就亮一下然后迅速熄 ...

哦,我本怀疑是电流过大导致5V电源(比如某些移动电源)进入保护状态从而关闭5V输出;
但现在看来可能不是这原因。
建议用示波器监测输入电压、输入电流、输出电压、输出电流,看看5V是否有短时间的跌落,以及具体什么情况下不升压。
再搞一些可调的负载,看它具体能带动多大的负载。
话说LED负载限流没有啊?
驱动LED的话有专门的芯片可以单周期限流的,要不考虑换个方案?

楼主:
请问绿线的意思是不是减少 C32 和芯片之间的电阻?我现在已经让两者尽量靠近,且线宽达 8mm。
0.1om 的意思是不是略微减少输出功率?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绿线的意思是不是减少 C32 和芯片之间的电阻?我现在已经让两者尽量靠近,且线宽达 8mm。
0.1om 的意 ...

就是按照我画的试试。原理图没看懂就算了,不用太纠结。主要是串联个电流采样电阻0.1oh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