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V转化求助

楼主:
不接电流源时,输出为电阻分压,在2.38v左右。接上没有供电的电流源,输出电压就在4.6伏。新手小白,困扰很久了T-T

屏幕截图 2024-04-06  (236.45 KB )

网友A(点评):
恒流源是光电管吗?可以把R1 拆了

网友B(2024-04-06):
同相端2.38v,反向端小于2.38,输出很容易饱和的。

网友C:
0.222MA source current

网友D:
很好理解,你接了没有接电源的恒流源,那么运放的-对GND有一个电阻,这个电路就不是TIA了,就变成一个同相放大器,因为你用的运放不是轨到轨的,运放饱和输出电压略低于运放供电电压。

网友E:
J1接电流源吧,看看电流源的内部电路再分析一下。不供电的电流源可不等于没有电流哦。这个论坛好多活跃用户都是神棍整天就知道胡说八道,注意区分别被人错误的引导。

网友F:
没有接的时候:
    就是电阻分压,然后电压跟随;

接电流负载:
     IV转换,再加偏置:要是采用正负电源就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