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烦推荐一款高主频单片机

楼主(2024-04-06):
找了半天,没找到合适的
用途:高速ADC采样,ADC已经选择好了,最低100M,因此,单片机最好主频800MHz以上,RAM最好1MB以上(最低也得100KB),管脚少点的,其他功能都可以忽略不计。
单片机主要功能就是采集数据,根据通讯协议,传输数据到电脑,没其他功能。

xch
FPGA 比较合适

网友A:
800M主频的单片机引脚绝对不会少

网友B:
i.mx rt1170/80

网友C:
您好,我们是先楫MCU核心代理商先楫RISC-V内核主频高达800M,期待联系。 186-2763-3400

网友D:
就搞个ADC要800M太富有了,搞FPGA合适

网友E:
ADC不都是基于DMA的吗?这么高的主频了不用DMA?

网友F:
这看起来像是要搞SDR软件无线电啊,应该参考这类方案是怎么做的。都是走USB3.0以上的接口。

网友G:
FPGA 最合适

网友H:
先辑半导体比较适合你

网友I:
我也有类似需求,驱动高速的 ADC ,同时要存储、做复杂计算。
考察过几家,目前还没确定:

兆易创新公司, GD32H7 系列,600MHz。
周立功公司,ZMP1106/ZMP1107两个型号,804MHz,内置 128MB DDR2 SDRAM,更适合我的需要。
先辑半导体 HPM6xxx 系列,600~816MHz,前面网友提到过。
ST 公司的 STM32MP1xx系列,主频可以达到 800MHz 。但我现在不打算考虑外国芯片。

另外发现,这些高主频的型号,基本都要用操作系统来开发,更适合做多媒体应用。

现在我倾向于用 CPU + FPGA +内置大容量 SDRAM 。国内几家做 FPGA 的公司有可选的型号。
但还没有找到合适芯片。

楼主:
一般做法,FPGA+mcu的方法最通用。。。
我只是想简单而已,芯片少一个算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有类似需求,驱动高速的 ADC ,同时要存储、做复杂计算。
考察过几家,目前还没确定:

这几款基本都看过,GD32系列,RAM太小,没法用。
似乎先辑半导体的不错,但是感觉有点贵。我正在犹豫。。。

哈哈,别犹豫了,找我们报个最新价格看看~~~~

网友J:
imxrt1170系列的,1GHz的主频, cortex-m7核的。nxp的,价格也不贵,几十元。

网友K(2024-05-14):
引用 网友I:
我也有类似需求,驱动高速的 ADC ,同时要存储、做复杂计算。
考察过几家,目前还没确定:

国产匠芯创也有500M的单片机,不用跑操作系统。也很好。

@玄德 :原来全志的研发团队内部创业分离出来的,做RISC-V内核,和全志打差异化。
感谢提供的信息。以前不知道这个公司。

网友K:
引用 网友A:
800M主频的单片机引脚绝对不会少

不一定啊,QFN88 不多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我也有类似需求,驱动高速的 ADC ,同时要存储、做复杂计算。
考察过几家,目前还没确定:

高云有内置M3硬核的FPGA,也内置了PSRAM。 现在有客户外接了100Msps的ADC。 可以联系我

网友L:
先说价格啊

国产芯片还用担心价格?!顶天就和国外芯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