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关于LM3150MHX/NOPB电源模块PCB设计疑问

楼主(2024-04-06):
就是我对LM3150MHX/NOPB做了两款电源模块,有一块能稳定输出3.3以及15A电路,但是另一款无法输出,不知道为啥。同样的原理图,只是布线变化,就无法达到想要的效果,还望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A:
两个板子的布局都没按照手册来,看着低压驱动管和高压驱动管与L的布局关系不是很好,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谢谢,我和同事试试看是不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