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Keil系列教程04_菜单概述

楼主(2024-04-07):
File文件菜单

1.New:新建文件 Ctrl + N

2.Open:打开文件 Ctrl + O

3.Close:关闭文件 Ctrl + W

4.Save:保存当前文件 Ctrl + S

5.Save As:文件另存为

6.Save All:保存所有(文件及工程设置)

7.Device DataBase:器件数据库(信息)

8.License Management:许可证管理

9.Print Setup:打印设置

10.Print:打印 Ctrl + P

11.Print Preview:打印预览

12.Exit:退出(关闭)软件

Edit编辑

Edit编辑子菜单的大部分内容都位于该教程上一篇文章讲述的《工具栏》按钮,这些子菜单内容使用频率较高,所以很多都有快捷键。

1.Undo:撤销编辑 Ctrl + Z

2.Redo:恢复编辑 Ctrl + Y

3.Cut:剪切 Ctrl + X

4.Copy:复制 Ctrl + C

5.Paste:粘贴 Ctrl + V

6.Navigate Backwards:跳转到上一步 Ctrl + -

7.Navigate Forwards:跳转到下一步 Ctrl + Shift + -

8.Insert/Remove Bookmark:插入/移除书签 Ctrl + F2

9.Go to Next Bookmark:跳转到下一个书签 F2

10.Go to Previous Bookmark:跳转到上一个书签 Shift + F2

11.Clear All Bookmarks:清除所有标签 Ctrl + Shift + F2

12.Find:查找 Ctrl + F

13.Replace:替换 Ctrl + H

14.Find in Files:在文件中查找文本 Ctrl + Shift + F

15.Incremental Find:逐个查找文本 Ctrl + I

16.OutLining:提纲(如显示函数名称,隐藏函数体)

17.Advanced:(更多)先进功能

18.Configuration:配置

View视图

View菜单包含状态栏、工具栏、窗口等视图,在调试模式下比在编辑模式下要多出一些调试视图窗口,而上面常规的视图窗口都一样。

编辑模式基础菜单

1.Status Bar:状态栏

2.Toolbars:工具栏

3.Project Window:工程窗口

4.Books Window:书籍窗口

5.Functions Window:函数窗口

6.Templates Window:模板窗口

7.Source Browser Window:源码浏览窗口

8.Build Output Window:编译信息输出窗口

9.Error List Window:错误列表窗口

调试模式增加菜单

10.Command Window:命令显示窗口

11.Disassembly Window:反汇编窗口

12.Symbols Window:模块窗口

13.Registers Window:寄存器窗口

14.Call Stack Window:被调用函数堆栈窗口

15.Watch Windows:查看(变量)窗口

16.Memory Windows:内存窗口

17.Serial Windows:串行UART窗口

18.Analysis Windows:逻辑分析仪窗口

19.Trace:跟踪窗口

20.System Viewer:系统(外围IO、USART、TIM等)窗口

21.Toolbox Window:工具箱窗口

22.Periodic Window Update:窗口周期更新选择

常规View视图动画效果:

Project工程

Project菜单只能在编辑模式下才能使用,调试模式为灰色不能用。子菜单里面许多内容在后面会详细讲述。

1.New μVision Project:新建工程(单工程)

2.New Multi-Project Workspace:新建工作空间

3.Open Project:打开工程

4.Close Project:关闭工程

5.Export:导出(工程)

6.Manage:管理(工程)

7.Select Device for Target:选择工程目标

8.Remove item:移除目标

9.Options for Target:工程目标选项配置 Alt + F7

10.Clean Targets:清除工程

11.Build Target:编译工程目标 F7

12.Rebuild all Target files:重新编译所有目标文件

13.Batch Build:分批编译(多工程编译)

14.Translate:编译当前活动文件 Ctrl + F7

15.Stop Build:停止编译(正在编译时有效)

Flash编程

Flash菜单只有在编辑模式下可以使用,比较简答

1.Download:下载程序 F8

2.Earse:擦除芯片FLASH

3.Configure Flash Tools:配置FLASH工具(打开目标对话框选项)

Debug调试

Debug菜单在两种模式下差异很大,该菜单基本上用于调试模式。

1.Start/Stop Debug Sesion:开始/停止调试 Ctrl + F5

2.Reset CUP:复位CPU

3.Run:全速运行 F5

4.Stop:停止运行

5.Step:单步调试(进入函数) F11

6.Step Over:逐步调试(跳过函数) F10

7.Step Out:跳出调试(跳出函数) Ctrl + F11

8.Run to Cursor Line:运行到光标处 Ctrl + F10

9.Show Next Statemt:显示正在执行的代码行

10.Breakpoints:查看工程中所有的断点 Ctrl + B

11.Insert/Remove Breakpoint:插入/移除断点 F9

12.Enable/Disable Breakpoint:使能/失能断点 Ctrl + F9

13.Disable All Breakpoint:失能所有断点 Ctrl + Shift + F9

14.Kill All Breakpoint:取消所有断点

15.OS Support:系统支持(打开子菜单访问事件查看器和RTX任务和系统信息)

16.Execution Profiling:执行分析

17.Memory Map:内存映射

18.Inline Assembly:内联汇编

19.Function Editor:函数编辑器

20.Debug Setting:调试设置

Peripherals外设

Peripherals菜单只能在调试模式下使用。Peripherals外设直白的意思就是查看这些寄存器的值。

1.System Viewer:查看系统外设

2.Core Peripherals:内核外设

Tools工具

Tools菜单在两种模式下差不多,复杂且不常用,只简述。

1.Setup PC-Lint:配置PC-Lint

2.Lint:PC-Lint运行在当前编辑器文件

3.Lint all C Source Files:在您的项目中运行PC-Line C源文件

4.Configure Merge Tool:配置合并工具帮助迁移RTE软件组件文件的特定于应用程序的设置

5.Customize Tools Menu:自定义工具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