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怎么使用回调函数?

楼主(2024-04-07):
怎么使用回调函数?

int Callback_1(int a)   ///< 回调函数1
{
    printf("Hello, this is Callback_1: a = %d ", a);
    return 0;
}

int Callback_2(int b)  ///< 回调函数2
{
    printf("Hello, this is Callback_2: b = %d ", b);
    return 0;
}

int Callback_3(int c)   ///< 回调函数3
{
    printf("Hello, this is Callback_3: c = %d ", c);
    return 0;
}

int Handle(int x, int (*Callback)(int)) ///< 注意这里用到的函数指针定义
{
    Callback(x);
}

int main()
{
    Handle(4, Callback_1);
    Handle(5, Callback_2);
    Handle(6, Callback_3);
    return 0;
}

如上述代码:可以看到,Handle()函数里面的参数是一个指针,在main()函数里调用Handle()函数的时候,给它传入了函数Callback_1()/Callback_2()/Callback_3()的函数名,这时候的函数名就是对应函数的指针,也就是说,回调函数其实就是函数指针的一种用法。

网友A:
回调函数就是传入函数的入口地址

网友B:
回调函数其实就是函数指针的一种用法

网友C:
楼主这个回调函数的样例讲解的很详细,深入了解一下

网友D:
回调函数解释的非常清楚,案例也很简单

网友E:
回调函数使用非常广泛尤其是中断

网友F:
回调函数其实就是函数指针的一种用法。

网友G:
这个回调函数的样例讲解的很详细,案例也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