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回调函数例子应用

楼主(2024-04-07):
1、一个四则运算的简单回调函数例子: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
* 函数指针结构体
***************************************/
typedef struct _OP {
    float (*p_add)(float, float);
    float (*p_sub)(float, float);
    float (*p_mul)(float, float);
    float (*p_div)(float, float);
} OP;

/****************************************
* 加减乘除函数
***************************************/
float ADD(float a, float b)
{
    return a + b;
}

float SUB(float a, float b)
{
    return a - b;
}

float MUL(float a, float b)
{
    return a * b;
}

float DIV(float a, float b)
{
    return a / b;
}

/****************************************
* 初始化函数指针
***************************************/
void init_op(OP *op)
{
    op->p_add = ADD;
    op->p_sub = SUB;
    op->p_mul = &MUL;
    op->p_div = &DIV;
}

/****************************************
* 库函数
***************************************/
float add_sub_mul_div(float a, float b, float (*op_func)(float, float))
{
    return (*op_func)(a, b);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OP *op = (OP *)malloc(sizeof(OP));
    init_op(op);

    /* 直接使用函数指针调用函数 */
    printf("ADD = %f, SUB = %f, MUL = %f, DIV = %f\n", (op->p_add)(1.3, 2.2), (*op->p_sub)(1.3, 2.2),
            (op->p_mul)(1.3, 2.2), (*op->p_div)(1.3, 2.2));

    /* 调用回调函数 */
    printf("ADD = %f, SUB = %f, MUL = %f, DIV = %f\n",
            add_sub_mul_div(1.3, 2.2, ADD),
            add_sub_mul_div(1.3, 2.2, SUB),
            add_sub_mul_div(1.3, 2.2, MUL),
            add_sub_mul_div(1.3, 2.2, DIV));

    return 0;
}

2、 回调函数实例(很有用)

一个GPRS模块联网的小项目,使用过的同学大概知道2G、4G、NB等模块要想实现无线联网功能都需要经历模块上电初始化、注册网络、查询网络信息质量、连接服务器等步骤,这里的的例子就是,利用一个状态机函数(根据不同状态依次调用不同实现方法的函数),通过回调函数的方式依次调用不同的函数,实现模块联网功能,如下:
/*********  工作状态处理  *********/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mStatus;
uint8_t (* Funtion)(void); //函数指针的形式
} M26_WorkStatus_TypeDef;  //M26的工作状态集合调用函数

/**********************************************
** >M26工作状态集合函数
***********************************************/
M26_WorkStatus_TypeDef M26_WorkStatus_Tab[] =
{
    {GPRS_NETWORK_CLOSE,  M26_PWRKEY_Off  }, //模块关机
    {GPRS_NETWORK_OPEN,  M26_PWRKEY_On  }, //模块开机
    {GPRS_NETWORK_Start,   M26_Work_Init  }, //管脚初始化
    {GPRS_NETWORK_CONF,  M26_NET_Config  }, /AT指令配置
    {GPRS_NETWORK_LINK_CTC,  M26_LINK_CTC  }, //连接调度中心
    {GPRS_NETWORK_WAIT_CTC, M26_WAIT_CTC  },  //等待调度中心回复
    {GPRS_NETWORK_LINK_FEM, M26_LINK_FEM  }, //连接前置机
    {GPRS_NETWORK_WAIT_FEM, M26_WAIT_FEM  }, //等待前置机回复
    {GPRS_NETWORK_COMM,  M26_COMM   }, //正常工作
    {GPRS_NETWORK_WAIT_Sig,  M26_WAIT_Sig  },  //等待信号回复
    {GPRS_NETWORK_GetSignal,  M26_GetSignal  }, //获取信号值
    {GPRS_NETWORK_RESTART,  M26_RESET   }, //模块重启
}
/**********************************************
** >M26模块工作状态机,依次调用里面的12个函数
***********************************************/
uint8_t M26_WorkStatus_Call(uint8_t Start)
{
    uint8_t i = 0;
    for(i = 0; i < 12; i++)
    {
        if(Start == M26_WorkStatus_Tab[i].mStatus)
        {
      return M26_WorkStatus_Tab[i].Funtion();
        }
    }
    return 0;
}

网友A:
两个回调函数的样例非常简捷适合新手进行了解

网友B:
GPRS模块联网的小项目很实用,大家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C:
回调函数例子应用很适合新手进行学习

网友D:
回调函数例子应用很适合学习

网友E:
回调函数例子应用适合项目开发实战

网友F:
回调函数例子非常适合新手进行学习

网友G:
第二个实例很容易适合新手项目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