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检查函数返回值的错误和异常处理的方法

楼主(2024-04-07):
检查函数返回值:这是最常见也最基本的错误处理和异常处理方法,就是在调用一个函数后,检查其返回值是否符合预期或是否表示出错或失败。如果出错或失败,则根据返回值或者全局变量errno(定义在errno.h头文件中)来判断出错或失败的原因,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例如打印出错信息、释放资源、返回错误码等。例如: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errno.h>

int main() {
    // 打开一个文件
    FILE *fp = fopen("test.txt", "r");
    // 检查文件是否打开成功
    if (fp == NULL) {
        // 打印出错信息
        perror("fopen");
        // 返回非零值表示出错
        return 1;
    }
    // 读取文件内容
    char buf[100];
    // 检查文件是否读取成功
    if (fgets(buf, 100, fp) == NULL) {
        // 打印出错信息
        perror("fgets");
        // 关闭文件
        fclose(fp);
        // 返回非零值表示出错
        return 2;
    }
    // 打印文件内容
    printf("The content of the file is: %s\n", buf);
    // 关闭文件
    fclose(fp);
    // 返回零值表示成功
    return 0;
}

网友A:
检查函数返回值是最常见也最基本的错误处理和异常处理方法,就是在调用一个函数后,检查其返回值是否符合预期或是否表示出错或失败。

网友B:
检查函数返回值就是return的值进行异常处理

网友C:
检查函数返回值是最基础的故障返回方法

网友D:
检查函数返回值是最基本的错误处理

网友E:
检查函数返回值的很实用

网友F:
检查函数返回值的错误和异常处理的方法最简单

网友G:
return检查函数返回值确实是比较经典的问题处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