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手册] typedef的结构体使用

楼主(2024-04-07):
虽然结构体的出现能够让我们有一个更科学的数据结构来管理数据,但是每次使用结构体都需要struct...,未免显得有些冗长和麻烦。有了typedef的助攻,我们就可以很轻松地给结构体类型起一个容易理解的名字:

typedef struct date
{
    int year;
    int month;
    int day;
} DATE;//为了区分,一般用全大写

int main(void)
{
    DATE* date;
    ...
}

甚至还可以顺便给它的指针也定义一个别名:

typedef struct date
{
    int year;
    int month;
    int day;
} DATE, *PDATE;

typedef使用非常简洁清晰

网友A:
typedef的结构体使用更简洁明了

网友B:
typedef的结构体使用更加简洁

网友C:
typedef使用非常简洁清晰

网友D:
typedef的助攻,我们就可以很轻松地给结构体类型起一个容易理解的名字

网友E:
typedef的结构体使用更简洁明了,更容易定义名称

网友F:
有了typedef我们就可以很轻松地给结构体类型起一个容易理解的名字

网友G(2024-05-21):
typedef确实是比较经常使用的的一个定义语句

楼主(2024-07-22):
引用 网友F:
有了typedef我们就可以很轻松地给结构体类型起一个容易理解的名字

其实就是别名的意思,方便更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