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共用体的声明

楼主(2024-04-07):
共用体也称联合体。

和结构体还是有点像:

  1. union 共用体名称
  2. {
  3.     成员1;
  4.     成员2;
  5.     成员3;
  6. };

但是两者有本质的不同。共用体的每一个成员共用一段内存,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它们不可能同时被正确地访问。如:

//Example 05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union Test
{
int i;
double pi;
char str[9];
};

int main(void)
{
union Test test;

test.i = 10;
test.pi = 3.14;
strcpy(test.str, "TechZone");

printf("test.i: %d\n", test.i);
printf("test.pi: %.2f\n", test.pi);
printf("test.str: %s\n", test.str);

return 0;
}

执行结果如下:

  1. //Consequence 05
  2. test.i: 1751344468
  3. test.pi: 3946574856045802736197446431383475413237648487838717723111623714247921409395495328582015991082102150186282825269379326297769425957893182570875995348588904500564659454087397032067072.00
  4. test.str: TechZone

可以看到,共用体只能正确地展示出最后一次被赋值的成员。共用体的内存应该要能够满足最大的成员能够正常存储。但是并不一定等于最大的成员的尺寸,因为还要考虑内存对齐的问题。

共用体可以类似结构体一样来定义和声明,但是共用体还可以允许不带名字:

union
{
int i;
char ch;
float f;
} a, b;

网友A:
共用体可以类似结构体一样来定义和声明,但是共用体还可以允许不带名字

网友B:
共用体的大概用法其实和结构体差不多,细节上稍微有些注意点就好

网友C:
共用体的声明其实与结构体类似

网友D:
共用体使用的比较少,一般结构体用的比较多

网友E:
共用体也称联合体,和结构体还是有点像!

网友F:
正常使用结构体就可以了

楼主(2024-07-22):
引用 网友D:
共用体使用的比较少,一般结构体用的比较多

实际上是结构体使用的比较多,其实对于底层来说大家都差不多

网友G:
联合体和结构体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楼主:
其实大家一般用的比较少,这个知识了解其实就好

网友B(2024-08-21):
共用体的每一个成员共用一段内存,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它们不可能同时被正确地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