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0] 【N32G430C8L7开发板体验】+SPI外设通讯速度测试

楼主(2024-04-07):
【N32G430C8L7开发板体验】+SPI外设通讯速度测试
根据用户手册,SPI接口的最高速度,在主模式下可以达到28 Mbps(不带CRC),20Mbps(带CRC),从模式可以达到32Mbps。
按照这个说明,启动SPI的通讯例程,选择的是SPI_INT例程,为了能顺利捕捉波形,稍微修改了代码,是SPI的收发处理一直被循环。
Main处理被修改为:
int main(void)

{

    /* At this stage the microcontroller clock setting is already configured,

       this is done through SystemInit() function which is called from startup

       file (startup_N32G430.s) before to branch to application main.

       To reconfigure the default setting of SystemInit() function, refer to

       system_N32G430.c file

     */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 log configuration ------------------------------------------------------*/

    log_init();

    log_info("This is SPI INT demo!\r\n");

    /* SPI_MASTER configuration ------------------------------------------------------*/

    SPI_Initializes_Structure(&SPI_InitStructure);

    SPI_InitStructure.DataDirection = SPI_DIR_SINGLELINE_TX;

    SPI_InitStructure.Spi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DataLen       = SPI_DATA_SIZE_16BITS;

    SPI_InitStructure.CLKPOL        = SPI_CLK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CLKPHA        = SPI_CLKPHA_SECOND_EDGE;

    SPI_InitStructure.NSS           = SPI_NSS_HARD;

    /*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SPI master mode of the C version chips should not exceed 18MHz */

    SPI_InitStructure.BaudRatePres  = SPI_BR_PRESCALER_8;

    SPI_InitStructure.FirstBit      = SPI_FB_MSB;

    SPI_InitStructure.CRCPoly       = 7;

    SPI_Initializes(SPI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

    SPI_SS_Output_Enable(SPI_MASTER);

  32.     /* SPI_SLAVE configuration ------------------------------------------------------*/

  33.     SPI_InitStructure.SpiMode = SPI_MODE_SLAVE;

  34.     SPI_InitStructure.DataDirection = SPI_DIR_SINGLELINE_RX;

  35.     SPI_Initializes(SPI_SLAVE, &SPI_InitStructure);

  36.     /* Enable the master and slave SPI interrupts ----------------------------------*/

  37.     SPI_I2S_Interrupts_Enable(SPI_MASTER, SPI_I2S_INT_TE);

  38.     SPI_I2S_Interrupts_Enable(SPI_SLAVE, SPI_I2S_INT_RNE);

  39.     /* Enable SPI_SLAVE */

  40.     SPI_ON(SPI_SLAVE);

  41.     /* Enable SPI_MASTER */

  42.     SPI_ON(SPI_MASTER);

    /* Transfer procedure */

    while (RxIdx < BufferSize);

    /* Check the received data with the send ones */

    TransferStatus = Buffercmp(SPI_Slave_Buffer_Rx, SPI_Master_Buffer_Tx, BufferSize);

    if(TransferStatus == PASSED) {

        log_info("Test PASS!\r\n");

    } else {

        log_info("Test ERR!\r\n");

    }

    TxIdx = 0;

    RxIdx = 0;

    SPI_I2S_Data_Transmit(SPI1, SPI_Master_Buffer_Tx[0]);

    while(1) {

        /* Transfer procedure */

        while (RxIdx < 1);

        // 为了测试发送速度,不断重复发送

        TxIdx = 0;

        RxIdx = 0;

        SPI_I2S_Data_Transmit(SPI1, SPI_Master_Buffer_Tx[0]);

  64.     }

  65. }

中断处理被改为:
/**

*\*\name    SPI1_IRQHandler.

*\*\fun     This function handles SPI1 Handler.

*\*\param   none

*\*\return  none

**/

void SPI1_IRQHandler(void) {

    if(SPI_I2S_Interrupt_Flag_Status_Get(SPI1, SPI_I2S_INT_FLAG_TE) != RESET) {

        /* Send SPI_MASTER data */

        SPI_I2S_Data_Transmit(SPI1, SPI_Master_Buffer_Tx[TxIdx++]);

        if(TxIdx == BufferSize) {

            /* Disable SPI_MATER TXE interrupt */

            //SPI_I2S_Interrupts_Disable(SPI1, SPI_I2S_INT_TE);

        }

    }

}

/**

*\*\name    SPI2_IRQHandler.

*\*\fun     This function handles SPI2 Handler.

*\*\param   none

*\*\return  none

**/

void SPI2_IRQHandler(void) {

    if(SPI_I2S_Interrupt_Flag_Status_Get(SPI2, SPI_I2S_INT_FLAG_RNE) == SET) {

        /* Store SPI_SLAVE received data */

        SPI_Slave_Buffer_Rx[RxIdx++] = SPI_I2S_Data_Get(SPI2);

    }

}

然后测试,捕捉的通讯SCK脉冲波形如下:

波形不是方波,时钟周期是120ns的样子,确实比用GPIO模拟的方式快啊,差别很明显。

网友A:
这肯定的啊,软件模拟怎么能比硬件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肯定的啊,软件模拟怎么能比硬件快。

确实快,但是时钟波形和预想的方波差太多了。差点以为自己的示波器出了问题。哈哈哈。

网友B:
因为SPI是边沿采样捕获数据

网友C:
这要是驱动屏幕效果也是不错的

网友D:
在用这款,巨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