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驱动问题

楼主(2024-04-07):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关于无刷直流电机驱动,我用了一颗A4931的预驱芯片,去驱动一个直流无刷风机,可以工作,但是风压达不到要求值,风机的风压是可以达到40mmHg的,但是我只能到30多点。我换了一个买来的驱动,发现就可以达到40mmHg。我的电路是按照A4931规格书画的,PWM也已经调到了99%,已经满功率输出了,为什么风压就是上不去。这个转速受驱动芯片限制吗?但是驱动芯片上也没写能驱动电机的最大转速是多少。

网友A:
测试您购买的模块的FG1脚和绘制的板的FG1脚的波形,对比一下,看看转速是否一致?

网友B:
可能你换相的时刻不是很正确,所以效率稍低,转速上不去。

网友C:
电压是一样的吗

网友C:
可以量一下两个电路pwm的占空比

网友D:
示波器观察UVW三相的对地波形,有可能是线序不对

网友E:
对比一下别家的驱动波形和霍尔传感器的相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