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ADC由定时器触发,但是ADC的频率跟定时器频率不一样

楼主:
定时器CH1-3输出了互补PWM,CH4触发ADC1的采集
定时器PWM是17K

ADC设置了由定时器1的触发输出1,上升沿来触发

实际在adc转换完成回调内,通过拉高GPIO再置低,看到ADC的采样频率只有3.4K
按理说ADC的频率是170MHZ/4分频,然后4通道只是2.5+12.5个周期,就算ADC启动转换有等待,也不至于来不及转换

如果设置成上升下降触发,可以提升频率到7K,说明不是转换来不及,就是ADC的启动跟定时器没有完全同步,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2024-04-09):
原因找到了,DMA多通道我配置的buffer是通道数的n倍,所以n次才触发一次搬运完成

网友A(2024-07-28):
尽管ADC是由定时器触发的,但ADC可能在接收到触发信号后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准备好进行转换。如果这个准备时间过长,可能会导致实际的采样频率低于预期。特别是如果ADC转换速率没有正确设置,可能会导致转换跟不上触发的频率。

网友B:
根据你的应用需求调整DMA缓冲区的大小,可以更快地触发传输完成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