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GUI] N9H30芯片封装问题

楼主(2024-04-07):
如图,N9H30F71IEC 芯片 (LQFP-216 (MCP))括号中的“MCP”指的是将DDR封装在芯片内部吗?如果封装尾缀中无“MCP”需要用此功能,是否要外置DDR?
另,下载调试器是否可以不使用官方的Nu-Link仿真器,使用其他非官方的JLink?

N9H30封装

N9H30封装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只要支持swd都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只要支持swd都行吧

好的,谢谢

网友B:
MCP就是指内封了SDRAM,个人感觉比较遗憾的是内封的SDRAM大小和IO数量设计感觉不是很合理,左右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P就是指内封了SDRAM,个人感觉比较遗憾的是内封的SDRAM大小和IO数量设计感觉不是很合理,左右不是。 ...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