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请教,WCH-LinkE上的这几个0欧电阻有什么作用?

楼主:
根据沁恒提供的WCH-LinkE(版本WCH-LinkE-R0-1v3)电路原理图,其中晶振的两端均串联几只0欧电阻,
请问这几只电阻有什么作用?个人用户设计可以省略吗?

网友A(2024-04-08):
您好,此处0欧姆电阻作用类似于跳帽,去掉晶振引脚PD0、1可以作为IO使用。个人用户设计可以省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此处0欧姆电阻作用类似于跳帽,去掉晶振引脚PD0、1可以作为IO使用。个人用户设计可以省略。 ...

请问大佬,有哪个软件可以检测下载器是WCH-Link还是WCH-LinkE?我用CH32V305制作的下载器,在WCH-LinkUtility.exe中显示的与用CH549制作的下载器一样的,没有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佬,有哪个软件可以检测下载器是WCH-Link还是WCH-LinkE?我用CH32V305制作的下载器,在WCH-LinkUtil ...

您好,没有问题的,使用WCH-LinkUtility下载时,关于WCH-Link的显示信息都是一样的。在使用MounRiver下载时,在信息提示串口会显示Link的主控是CH32V305还是CH549,如下图

网友B:
可以省略此零欧电阻。

网友C:
电路不确定或者测试用,或者备用

网友D:
如果自己做的初版可以考虑加上,这样自己调试测试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