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PWM转0-20mA或4-20mA

楼主(2024-04-08):
CP7121 PWM转0-20mA 电子模块

   CP7121适合于三线制或四线制仪表使用,是一个PWM信号输入,模拟电流输出的积分型数模转换的电子模块。通过对PWM占空比起点和终点的设置,便可让模块输出0-20mA或4-20mA的模拟电流。
  淘宝网址: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1dvs.23580594.0.0.1d293d0dP1AQaq&ft=t&id=768076225255

特性

  0%~100%占空比的PWM信号输入,线性转换成0~21.8mA±0.3mA电流输出。
      · 输入PWM信号的频率范围: 100Hz-10KHz
      · 输入PWM信号电平:1.6V-12V
      · 输出电流误差:<0.3%F·S
      · 输出线性度误差 :<0.1%F·S
      · 温度系数:<50PPM/°C
      · 工作电压:8V-30V
      · 静态电流:<1.4mA
      · 工作温度:-20°C to 60°C

应用

   PLC 工业控制 传感器等仪器仪表输入输出接口电路。

脚定义

典型应用

  根据VCC电压不同和负载阻值的不同使用相应的分压电阻,模块满载时2脚与4脚的压差大于5.5V,且接近5.5V,这样模块发热量低,这样可以减小因温升带来的误差要求不高的用户此电阻也可不用直接输出
  50mA建义用可恢复保险丝,作用于输出端接入电源时降低损坏器件情况

电气特性

物理结构:

焊盘尺寸:

淘宝网址: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1dvs.23580594.0.0.1d293d0dP1AQaq&ft=t&id=768076225255

这个模块不错,改天用到试试看。

网友A(2025-03-18):
可以试一下上海客益电子的GP210,外围简洁,性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