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s51能用sdcc开发吗?

楼主(2024-04-08):
打算转免费工具了

网友A:
新唐有支持8bit NuEclipse,  编译器使用的是sdcc

网友B(2024-05-09):
是的,MS51系列MCU可以使用SDCC(Small Device C Compiler)进行开发

网友C:
在使用SDCC进行开发时,确保SDCC版本和MS51系列MCU的兼容性

网友D:
SDCC是一款开源的C语言编译器,支持多种嵌入式平台,包括8051系列MCU

网友E:
要在MS51系列MCU上使用SDCC进行开发,你需要安装SDCC编译器和相应的开发工具链,然后编写C语言程序并进行编译

网友F:
你还需要了解MS51系列MCU的寄存器和外设的操作方法,以便在程序中进行相应的配置和控制

网友G:
必须要熟悉MS51系列MCU的寄存器和外设操作方法,以便在程序中进行相应的配置和控制之后才能使用SDCC

网友H:
建议确保编译器和链接器的参数设置正确,以生成适合MS51系列MCU的目标文件和可执行文件

网友I:
没用过SDCC,一般用KEIL的比较多

网友J:
总的来说,使用SDCC进行MS51系列MCU的开发是可行的,但需要一定的学习和适应过程

网友K:
这得看官方的例程吧,例程提供什么平台,就用什么平台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