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双核的型号可不可以把两个hex文件合并在一起烧录?

楼主(2024-04-08):
今天看到个操作hex的帖子,说删掉后两行就可以把hex合并在一起

网友A(2024-05-14):
应该不可以的吧,我觉得

网友B:
双核的型号通常指的是具有多核处理器的芯片,比如STM32H7系列。对于这种芯片,一般来说是无法将两个独立的hex文件合并在一起烧录的

网友C:
每个处理器核心都有自己的程序存储器和独立的程序计数器,因此需要分别烧录到不同的地址空间

网友D:
你需要使用特定的工具和方法,将两个程序分别烧录到对应的核心的存储器中

网友E:
通常情况下,双核处理器的烧录工具会提供选项来指定每个hex文件应该烧录到哪个核心的存储器中

网友F:
你需要根据芯片型号和烧录工具的要求,使用相应的工具和方法来进行烧录

网友G:
我觉得不可以直接合并烧录,因为两个位置不一样啊

网友H:
你试试呗,但是我觉得不行

网友I:
你可以给一个烧录并且实现第一个给第二个做OTA的方式

网友J:
对于双核处理器,需要使用特定的工具和方法来分别烧录每个核心的程序,而不是将两个程序合并在一起烧录

网友K(2024-07-30):
需要注意一些细节,两个hex文件中的代码和数据的地址范围不冲突。每个核的代码应在各自独立的内存区域。

网友L:
一些MCU可能需要配置内存保护,以确保两个核的代码和数据不会互相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