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没有hex查看工具啊?

楼主(2024-04-08):
想要逆向一家的固件

网友A:
vscode,segger可以看

网友B:
逆向的话,好像比较麻烦啊,你这有逆向的时间,其实自己搞个功能类似的应该也可以了吧

网友C:
Hex编辑器:Hex编辑器是一种专门用于查看和编辑二进制文件的工具,可以以十六进制形式显示文件内容,并提供编辑功能

网友D:
一般可以使用HxD、010 Editor等

网友E:
在命令行中,可以使用一些命令来查看文件的十六进制内容,例如Linux系统中的hexdump命令和xxd命令,Windows系统中的debug命令等

网友F:
文本编辑器插件不就能看了么

网友G:
一些文本编辑器(如Sublime Text、Visual Studio Code等)提供了十六进制查看的插件,可以在编辑器中直接查看文件的十六进制内容

网友H:
互联网上也有一些在线的十六进制查看工具,可以上传文件或输入文本,然后查看其十六进制表示。例如Hex-Viewer、HexEd.it等

网友I:
你可以使用jflash这种就能看hex的内容

网友J:
之前用过文件比对工具,比如UltraEdit估计就可以

网友K:
文本编辑器就能看hex,但是要分析好像比较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