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二极管电路

楼主(2024-04-08):
电路和问题如附件。

网友A:
问这个干嘛,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方波可以理解为:(1)方波高电平:直流电压V;(2)方波低电平:接地。方波就是电压V、接地来回交替。
方波高电平时,电容C充电,二极管正向导通,但电容C太小,正向电流很小,二极管正向压降达不到0.7V,Uo可能在0.1V左右。
方波低电平时,电容C放电,二极管反向截止,Uo输出C上的负电压,大小比V小一些。
总之,Uo差不多输出负电压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波可以理解为:(1)方波高电平:直流电压V;(2)方波低电平:接地。方波就是电压V、接地来回交替。
方 ...

    您所分析的是其中一种情况,当二极管的Cjo较大时,与输入电容的分压Uo就很小,如下仿真,不到0.1V。当方波后沿过后,输入电容放电经Cjo,故Uo分压也很小。

网友C:
1N4148与SS54C的结电容差别很大,输出有很大差别,不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1N4148与SS54C的结电容差别很大,输出有很大差别,不好判断、

  其实,关键参数还不是结电容,用一个Cjo也较大的二极管,Uo幅度居然可以接近输入方波的Vp。比对两个二极管参数,原来是Rs参数导致。

网友D:
实际输出图是啥样?

网友E:
现实中的信号源,输出电阻50欧,影响瞬态特性。影响极大。

楼主:
以下仿真用一个1Ω电阻模拟方波源内阻,结果输出还是接近Vp。发此电路的目的有两个:
1),要深入了解PN结的几个特性,才能准确分析电路。明摆着的矛盾:Cjo比输入电容大13倍,其分压就很小,为什么可以接近Vp。
2),电路都是仿真,如果要我回答实际波形,岂不是要我加入胡说八道的神棍群?

楼主:
热烈祝贺我荣升实习生§!!!

楼主:
产生1nS宽度的窄脉冲,好像就觉得不容易。用如此简单的电路产生pS级的窄脉冲,不是很妙吗?
如果充分理解PN结的特性,然后修改、优化,再设置合适电路(当然也用简单电路),就可以得到
宽度可调的pS级梯形波。
最后的问题是如何得到前(后)沿垂直的矩形波?这就要去啃“信号完整性传输”。
我只能讲这么多,讲越多越详细,被伤害越多,这是我在21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