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想寻找类似ULN2003的大电流驱动芯片

楼主(2024-04-08):
现在需要同时驱动多路继电器,需要耐压50V,电流至少1.5A的产品(实际的工作电流不大于0.5A,24V时),ULN2003的电流太小子,想找驱动电流更加大的芯片,市场上有没有合适的型号?

               tyw  注

xch
就用分离器件靠谱
tyw
1600为8路0.5A30v,1520为4路2A30v

楼主:
这个封装好奇怪,想买贴片的。

tyw
0.5A,24V,一路就得12w,还要多路,贴片的做不了

网友A:
大功率没有贴片的吧,最好是TO-220封装的,那个才有大电流的潜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功率没有贴片的吧,最好是TO-220封装的,那个才有大电流的潜力

可以用TI公司的DRV系列电机驱动芯片,比较贵而已,想找到性价比更加高的来用。

网友B:
国产3PEAK公司,TPM8866
8-Channel Smart Low-side Driver Array
– 500-mΩ Low-RDS(ON) with Maximum 1.5-A Driver
Capability
– 40-V Max Recommended Operating Voltage, 48-V
Absolute Max Voltage

另外,国产的电机芯片很多,可以去找一下。

网友B:
圣邦微,SGM42403Q

网友C:
3个并联不就可以了嘛,费那劲

网友A:
引用 网友C:
3个并联不就可以了嘛,费那劲

并联还要考虑均流的问题,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