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轻松区分输入阻抗、特性阻抗、瞬时阻抗

楼主(2024-04-08):
有时候,发现对各种阻抗傻傻分不清楚,“好记性不如烂笔头”,那就把它们一个个写下来。

0 1

阻抗

具有电阻、电感和电容的电路,对电路中的电流所起的阻碍作用叫做阻抗。 找元件现货上唯样商城,阻抗又称为交流(AC)电阻,它适用于所有的电路元件,而不仅仅适用于电阻器。

0 2

输入阻抗

一个电路输入端的等效阻抗,称之为输入阻抗。输入阻抗没有固定的值,从传输线前端看进去的输入阻抗随时间而变化,随着端接、线长和测量时间(往返时间)的不同,输入阻抗可以为任意值。

输入阻抗与特性阻抗的关系:

0 3

瞬时阻抗

信号每一步感受到的阻抗称为瞬时阻抗。 举例来说,信号在传输线中,信号所受到的瞬时阻抗仅由传输线的两个固有参数--传输线的横截面和材料特性共同决定,与传输线的长度无关。

0 4

特性阻抗

特性阻抗的数值上与均匀传输线的瞬时阻抗相等,它是传输线的固有属性,且仅与材料特性、介电常数和单位长度电容有关,而与传输长度无关。

对于均匀传输线,其特性阻抗为:

特性阻抗值的选择,并不是唯一的,一般采用50,是因为衰减可以降到最低。

0 5

电阻

说到电阻,一般是针对直流的情况。在直流电中,物体对电流阻碍的作用叫做电阻。电阻是电阻器这类理想元件的固有品质因数。

0 6

电抗

在交流电的领域中则除了电阻会阻碍电流以外,电容及电感也会阻碍电流的流动,这种作用就称之为电抗。

电容的电抗称作电容抗,简称容抗。

电感的电抗称作电感抗,简称感抗。

频率越大,容抗越小;频率越大,感抗越大。

关于电阻、容抗和感抗相关的关系,搞懂下面的公式:

0 7

总结

虽然阻抗、输入阻抗、瞬时阻抗和特性阻抗听起来很相似,但它们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如果仅仅说“阻抗”,就很含糊,还是说得清楚明白一点。

为啥有些图片看不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