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07x芯片的LIN break检测功能有问题

楼主(2024-04-08):
lks32mc07x_periph_driver没有提供串口模块LIN break检测功能的设置,根据参考文档修改代码,识别LIN break character 检测中断标志不准,还不如用STOP_ERR检测,是否有这个问题,测试样品:LKS32MC076F

网友A:
你说的不准是读取寄存器数据都不对?

网友B:
是不是速率什么的设置不对?

网友C:
这个还没遇到过,不过我觉得应该不至于不准确吧

网友D:
你试试官方的例程?例程里没有你说的相关吗

网友E:
你可以仿真看看,是不是哪里配置的不对,导致数据不准的啊

网友F:
那你就用STOP_ERR呗,有好用的就行

网友G:
一般是不会出现不准确一说的,好使或者是不好使,除非是配置错了,才会时好时不好

网友H:
你看看其他芯片的例程是否有这方面的例程,你可以依照着改一下

网友I:
如果改了效果不OK,其实楼主可以找代理商寻求帮助的

网友J:
中断标志位不正确?应该不会的,是不是标志位没找对?

网友K:
您能把你的代码贴上来吗,看看怎么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