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英飞凌SMU模块介绍

楼主(2024-04-08):
1 概述
       英飞凌Tc3xx有上百种安全机制,当有出现安全机制的违背时,硬件会自动触发一个alarm到SMU单元。然后SMU单元可以根据用户对于安全机制违背的严重度进行响应配置,一般是reset或者中断。例如当内部看门狗超时,会触发一个alarm,SMU可以将这个alarm配置为reset 。

      TC3xx系列的产品有core域有11个group,standby域有2个group,每个group有32位,即代表着有32个alarm,当然有些位是reserve区域。

2 SMU模块架构
SMU架构图:

2.1 SMU_Core
       核心域SMU,也称为SMU_core,从硬件监视器、安全机制中收集大部分警报信号,由安全概念定义。报警映射部分指定了报警接口,并将其分类为报警组。报警组定义一个逻辑映射,用于将报警信号映射到内部状态寄存器。

2.2 SMU_stdby
        备用域SMU,也称为SMU_stdby,收集从检测时钟(无时钟)、电源(低/过电压)和温度故障(低/过温度)的模块中发出的警报。SMU_stdby还收集SMU_alive报警信号,在发出警报后,当SMU_core没有触发反应时发出通知。此外,SMU_stdby还实现了一个内置的自检功能,允许用户测试SMU_stdby对报警信号的反应,以及从二次电压监视器到SMU_stdby的完整报警路径。有关辅助显示器和SMU_stdby内置自测试的详细信息。

3 SMU接口
SMU接口图

3.1 Alarm Mapping
     Core域Alarm :ALM0[32]-ALM11[32];  standby域Alarm:ALM20[32]-ALM21[32]

Alarm定义可查询《Infineon-AURIX_TC39x-UserManua》手册.

3.2 Alarm 处理机制
        在接收到警报事件时,SMU_core将解码要执行的操作。这个动作可以分为内部行为和外部行为。可以为每个报警配置内部和外部行为。

1)外部行为与故障信令协议相关(故障信令协议FSP)。

    外部行为通过以下寄存器配置:AGiFSP(i=0-11)

2)SMU的内部行为通过以下寄存器控制:

    AGiCFj(i=0-11;j=0-2)内部行为由3位代码指定如下:

   SMU_AG<n>CF2。SMU_AG<n>CF1。SMU_AG<n>CF0,n=0……11

3.2.1 内部行为响应机制
通过SMU_AG_CF0,SMU_AG_CF1,SMU_AG_CF2。三个寄存器的同一bit位组成0x0-0x7值。

SMU core中的alarm可以配置为以下响应:

       .SMU_NA: 不响应

       .SMU_RSVD:预留,不响应

       .SMU_IGCSx:发送中断请求到IGCSx

       .SMU_NMI:SMU配置一个NMI中断发送到SCU单元

        .SMU_RESET:配置一个reset请求发送到SCU单元

        .SMU_CPU_RESET:配置某个CPU的reset 请求

3.2.2 外部行为响应机制
3.2.2.1 FSP协议
        当报警配置为激活FSP时,SMU_core会自动切换到故障状态。在此期间,与安全相关的软件也有可能尝试分析根本原因(当微控制器仍在运行时),并确定错误的严重程度。

       FSP进入Fault Free State后会发送PWM波,故障时会拉低FSP管脚,此管脚一般外接到电源芯片TLF35584的ErrPin管脚上,35584监控到此管脚拉低后,复位MCU。

3.2.2.2 ErrorPin管脚
          FSP可通过寄存器连接到MCU的Port33.8,Port33.10上输出信号。

4 Watchdog Alarm
       看门狗(WDT)超时警报需要进行特殊处理,以便进行处理,以确保正确的微控制器行为。应确保微控制器在一个预警阶段后复位,此时软件仍可执行一些关键操作。
     .每次超时报警应激活NMI
     .恢复定时器0应配置为服务WDT安全超时警报WDT,CPU0 WDT,CPU1 WDT和CPU2 WDT        .恢复定时器1应配置为服务WDT超时警报CPU3 WDT、CPU4 WDT和CPU5 WDT
     .恢复定时器RT0和恢复定时器RT1超时警报应配置为发出重置请求并激活故障信号协议。
      上述属性被实现为看门狗超时报警器和恢复定时器0和1的重置值。

      图中只显示了RTAC 0和相关的四个WDT的示例。以同样的方式设置了RTAC 1和相关的WDT3、WDT4和WDT5。由于从CPU执行的第一个指令开始也需要进行看门狗超时检测,因此SMU应在启动状态下处理任何看门狗超时告警。
4.1 查询watchdog AlarmGroup ID
     CPU看门狗Alram定义为Alarm[10]-Alarm[15]:

4.2 使能Watchdog Alarm

4.3 配置RecoverTime
       RT0配置CPU0 WDT,CPU1 WDT和CPU2.可配置4个Alarm。

      RT1配置CPU3 WDT,CPU4 WDT和CPU5..可配置4个Alarm。

4.4 配置SMU Reset类型
     配置Reset 类型为SMU_Reset,喂狗超时将触发一个复位信号到SCU模块RCU复位单元。

4.5 配置SCU模块RCU单元Reset类型

4.5 使能FSP输出
        是使能FSP输出后,watchdog异常会拉低ErrorPin.

4.6 查看Alarm状态
       通过Alarm Status Register 寄存器可以观察watchdog模块释放触发Alarm。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40462906/article/details/136297016

网友A:
核心域SMU内部有报警组定义一个逻辑映射,用于将报警信号映射到内部状态寄存器。

网友B:
我的天,芯片的设计,越来越复杂了。芯片设计,加入了这么多处理机制,考虑的可真够细的。

网友C(2024-06-30):
当内部看门狗超时,会触发一个alarm,SMU可以将这个alarm配置为reset 。

网友D(2024-08-17):
SMU模块的架构图通常包括以下部分:

Alarm信号输入:表示来自各种安全机制的报警信号。
报警处理单元:负责接收和处理报警信号。
响应配置:允许用户设置报警信号的响应方式,如复位或中断。
状态指示:显示报警的当前状态和处理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