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32f9001-lcd显示屏st7789驱动开发

楼主(2024-04-08):
中颖电子sh32f9001芯片开发lcd显示屏驱动
1、spi初始化
static void spi0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

   RCC_AHBPeriphClockOnOff(RCC_AHB_IOCLK, SH_ON);
   RCC_APB1PeriphClockOnOff(RCC_APB1_SPI0, SH_ON);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GPIO_ODrv = GPIO_ODrv_NORMAL;
   GPIO_InitStruct.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9, Bit_SET);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12, Bit_SET);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13, Bit_SET);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14, Bit_SET);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GPIO_AF_SPI0);

   SPI_InitStruct.Clock = SPR_PCKL1_DIV_128;
   SPI_InitStruct.SSPin = PIN_SS_DISABLE;
   SPI_InitStruct.ClkIdleState = CLK_IDLE_HIGH;
   SPI_InitStruct.CaptureEdge = CAP_CLK_EDGE1;
   SPI_InitStruct.MasterOrSlave = SPI_MASTER;
   SPI_InitStruct.Direction = SPI_TRANS_MSB;
   SPI_InitStruct.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SlaveTransMode = SPI_SLAVE_NORMAL;
   SPI_InitStruct.bufferSize = SPI_BUFFERSIZE_SPDATL;

   SPI_Init(SPI0, &SPI_InitStruct);
   SPI_OnOff(SPI0, SH_ON);
}

2、spi数据手法接口
static uint8_t spi0_sendByte(uint8_t SendByte)
{
    SPI_SendData(SPI0, SendByte);
        SPI_ClearFlag(SPI0, SPI_FLAG_RECEIVE_INT);
    while(SPI_GetFlagStatus(SPI0, SPI_FLAG_RECEIVE_INT) == 0){
                __nop();
        }
    return (uint8_t)SPI_ReceiveData(SPI0);
}
3、lcd7789发送数据
static void lcd7789_data(uint8_t data)
{
        lcd_SPI_CS_reset;
        lcd_DC_set;
        SPI_SendByte(SPI0_ID, data);
        lcd_SPI_CS_set;
}
4、lcd7789发送命令
static void lcd7789_command(uint8_t data)
{
        lcd_SPI_CS_reset;
        lcd_DC_reset;
        SPI_SendByte(SPI0_ID, data);
        lcd_SPI_CS_set;
}
5、lcd7789屏初始化
void lcd7789_init(void)
{
    lcd_gpioInit();
        lcd_BL_set;  //BL high
        lcd7789_reset();
        delay_ms(120);

        lcd7789_command(0x11);
        delay_ms(120);

        lcd7789_command(0x36);
        lcd7789_data(0x00);

        lcd7789_command(0x3A);
        lcd7789_data(0x06);

        lcd7789_command(0xB2);
        lcd7789_data(0x0C);
        lcd7789_data(0x0C);
        lcd7789_data(0x00);
        lcd7789_data(0x33);
        lcd7789_data(0x33);

        lcd7789_command(0xB7);
        lcd7789_data(0x35);

        lcd7789_command(0xBB);
        lcd7789_data(0x13);

        lcd7789_command(0xC0);
        lcd7789_data(0x2C);

        lcd7789_command(0xC2);
        lcd7789_data(0x01);

        lcd7789_command(0xC3);
        lcd7789_data(0x0B);

        lcd7789_command(0xC4);
        lcd7789_data(0x20);

        lcd7789_command(0xC6);
        lcd7789_data(0x0F);

        lcd7789_command(0xD0);
        lcd7789_data(0xA4);
        lcd7789_data(0xA1);

        lcd7789_command(0x21);

        lcd7789_command(0xE0);
        lcd7789_data(0x00);
        lcd7789_data(0x03);
        lcd7789_data(0x07);
        lcd7789_data(0x08);
        lcd7789_data(0x07);
        lcd7789_data(0x15);
        lcd7789_data(0x2A);
        lcd7789_data(0x44);
        lcd7789_data(0x42);
        lcd7789_data(0x0A);
        lcd7789_data(0x17);
        lcd7789_data(0x18);
        lcd7789_data(0x25);
        lcd7789_data(0x27);

        lcd7789_command(0xE1);
        lcd7789_data(0x00);
        lcd7789_data(0x03);
        lcd7789_data(0x08);
        lcd7789_data(0x07);
        lcd7789_data(0x07);
        lcd7789_data(0x23);
        lcd7789_data(0x2A);
        lcd7789_data(0x43);
        lcd7789_data(0x42);
        lcd7789_data(0x09);
        lcd7789_data(0x18);
        lcd7789_data(0x17);
        lcd7789_data(0x25);
        lcd7789_data(0x27);

        lcd7789_command(0x29);

        lcd7789_command(0x2A);
        lcd7789_data(0x00);
        lcd7789_data(0x23);
        lcd7789_data(0x00);
        lcd7789_data(0xCC);

        lcd7789_command(0x2B);
        lcd7789_data(0x00);
        lcd7789_data(0x00);
        lcd7789_data(0x01);
        lcd7789_data(0x3F);

        lcd7789_command(0x2C);

}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5270358/article/details/133931005

网友A(2025-07-05):
SH32F9001是一款基于ARM Cortex-M3内核的高性能32位微控制器,具有高集成度、低功耗和丰富的外设资源,适用于智能家居、电机控制、工业自动化等场景

网友B:
SH32F9001采用ARM Cortex-M3架构,主频最高支持72MHz,通过特殊存储器指令加速模式实现近乎零等待周期的运行效率

网友C:
芯片内置硬件32位乘法器、除法器及移位寄存器,支持复杂计算

网友D:
支持8/16/32位CRC校验,可检测数据传输或存储中的误差

网友E:
提供多达75个通用输入输出端口,分为5组,每组含16个端口,灵活适配多种外围设备

网友F:
通用16位PWM定时器支持精确脉冲输出,结合PCA模块可实现复杂波形生成或电机控制

网友G:
主频与STM32F103相近,但SH32F9001的外设集成度更高

网友H:
作为国产MCU,SH32F9001在价格上更具竞争力,适合预算敏感型项目

网友I:
该芯片高性价比、高集成度,具有成熟的Cortex-M3生态支持

网友J:
SH32F9001尤其适合需要高可靠性和复杂功能集成的应用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