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 时钟和晶振修改

楼主(2024-04-08):
芯片型号:gd32f470zi

库版本:GD32F4xx_Firmware_Library_V3.0.4

当需要修改外部晶振和主频时需要修改到以下几个地方

1.gd32f4xx.h

//此宏定义为我们实际使用的外部晶振频率,此处改为实际使用的25M

#define HXTAL_VALUE    ((uint32_t)25000000)

2.system_gd32f4xx.c

#define __SYS_OSC_CLK     (__IRC16M)                /* main oscillator frequency */

改为:#define __SYS_OSC_CLK     (__HXTAL)                /* main oscillator frequency */

意思就是把主晶振频率改为使用外部高速晶振,即第一步修改使用的25M

3.system_gd32f4xx.c

此处保留其中一个我们要使用的CPU主频和外部晶振频率对应的宏定义即可,其它注释掉

实际上代码会根据这个定义去选择对应的时钟初始化

至于初始化函数,官方已经写好了的,至此相关修改完毕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hujia414/article/details/131456885

网友A(2024-07-31):
当需要修改 GD32F470ZI 芯片的外部晶振和主频时,按照你提到的步骤进行修改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