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基于沁恒微 ch643q 多通道采集 adc 驱动层实现

楼主(2024-04-08):
一、手册阅读
初始化时钟源采用6分频

ADC_CLKConfig(ADC1, ADC_CLK_Div6);

一个ADCCLK为 1/(48m/6) s  = 1/8 us

设置的采样周期为11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ch, 1, ADC_SampleTime_11Cycles);

TCONV = 采样时间 + 13TADCCLK
一个通道总的采样时间: 1/8us * (11+13) = 3us.

二、代码
#include "main.h"

/*********************************************************************
* @fn      ADC_Function_Init
*
* @brief   Initializes ADC collection.
*
* @return  none
*/
void ADC_Function_Init(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 {0};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0};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DC_DeInit(ADC1);

    ADC_CLKConfig(ADC1, ADC_CLK_Div6);                                      // 采样时钟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 非扫描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 ENABLE;          // 非连续采样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 无外部触发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 采样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2;                                 // adc 通道数量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DMACmd(ADC1, ENABLE);                                             // 使能 DMA
    ADC_Cmd(ADC1, ENABLE);
}

/*********************************************************************
* @fn      Get_ADC_Val
*
* @brief   Returns ADCx conversion result data.
*
* @param   ch - ADC channel.
*            ADC_Channel_0 - ADC Channel0 selected.
*            ADC_Channel_1 - ADC Channel1 selected.
*            ADC_Channel_2 - ADC Channel2 selected.
*            ADC_Channel_3 - ADC Channel3 selected.
*            ADC_Channel_4 - ADC Channel4 selected.
*            ADC_Channel_5 - ADC Channel5 selected.
*            ADC_Channel_6 - ADC Channel6 selected.
*            ADC_Channel_7 - ADC Channel7 selected.
*            ADC_Channel_8 - ADC Channel8 selected.
*            ADC_Channel_9 - ADC Channel9 selected.
*            ADC_Channel_10 - ADC Channel10 selected.
*            ADC_Channel_11 - ADC Channel11 selected.
*            ADC_Channel_12 - ADC Channel12 selected.
*            ADC_Channel_13 - ADC Channel13 selected.
*            ADC_Channel_14 - ADC Channel14 selected.
*            ADC_Channel_15 - ADC Channel15 selected.
*
* @return  none
*/
u16 Get_ADC_Val(u8 ch)
{
    u16 val;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ch, 1, ADC_SampleTime_11Cycles);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val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return val;
}
//  验证采集第0个通道和第1个通道  两个通道的电压值
void test_ad_fun(void)
{
    while(1){
        u16 ad_0_val = 0;
        u16 ad_1_val = 0;
        Delay_Ms(100);
        ad_0_val = Get_ADC_Val(0);
        ad_1_val = Get_ADC_Val(1);
//        Get_ADC_Val(3);
//        Get_ADC_Val(4);
        PRINT("ad 0 = %d,ad 1 = %d.\n",ad_0_val,ad_1_val);
    }
}

三、调试

四、验证
给通道0的引脚接入0.4v 电压 验证打印出来ad值为330 左右

ADC是12bit精度  参考电压就是供电电压 我用usb供电所以参考电压就是5v

五、沁恒微的一个坑,,
部分批次的IC 不支持ADC通道3,5,11等还有不支持 IIC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28851611/article/details/136349734

网友A:
需要参考电压吗

网友B(2024-05-14):
可以使用DMA吗

网友C:
应该是小封装的不支持那几个通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