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C35D 3进1出HDMI接口7.1声道音频解码板

楼主(2024-04-08):
采用兼容CS49xx的多核双精度浮点数(64位)DSP计算处理器,所有音频处理都是双精度64位。

支持最高192K杜比数码AC3、EAC3、TRUE HD、DTS、DTS HD、AAC等5.1(I2S数字输出7.1)声道解码。

三路HDMI音频及视频输入,一路HDMI音频及视频输出,兼容HDMI 1.4/2.0,HDCP1.4和MHL2.0 ,支持分辨率高达4Kx2K

30Hz和4Kx2K 60Hz的YCbCr 4:2:0格式。

HDMI-3接口支持MHL输入分辨率高达1080p 60Hz。

支持CEC、ARC功能,RCP、3D格式、支持24位模式和MHL输入packedpixel模式。

三路SPDIF数码输入,可根据需要设计为光纤或同轴输入。

带I2S数字PCM 立体声输入接口,用户可自行选配ADC以达到更理想的音频输入。

带I2S数字PCM 7.1声道输出接口,用户可自行选配DAC以达到更理想的模式音频输出。

带I2S数字PCM 7.1声道输入接口,用户可扩展更多的外置的数字音频输入。
模拟音频输出,可自行选配不同的低通滤波电路,以获得不同的效果。
支持U盘及SD/TF卡多级文件夹,超强纠错播放WAV、MP3、AAC、M4A、AC3、EAC3、TRUE HD、DTS、DTS ES、DTS HD等多声道

/双声道/有损/无损多媒体文件,可以升级更新APP及解码文件。

支持直接插在电脑的USB接口,实现全部的USB异步声卡功能。

支持无线全功能蓝牙、WIFI远程调节、遥控及显示。

多达20段EQ频率均衡器,可以自行分配到各个声道及MIC输入之中,无需要外置任何音调及EQ电路即可以调整音色。

全功能话筒dsp音效处理,长达300毫秒@32位延迟时间,多路话筒输入微调、高低音或EQ频率均衡调节、直达声比例、回声

比例、重复比例、延迟时间、混响1及混响2等各种参数调节。
内置LIN SYNC 齿音同步功能,支持模拟及各种数码的声音同时延迟,所有声道延迟时间最大500毫秒。
内置2048点FFT频谱取样AI算法,可以为主机输出最大256x64像素点的频谱或频率直接输出,无需要外置任何电路即可以驱

动大点阵屏作声音动态显示。
主声道HPF高通滤波器及超低音LPF低通滤波器频率可以任意调节,更容易匹配不同的低音**。
内置AI算法进行模拟输入静音,当模拟没有信号时可自动进行静音,免除了外接检测电路。
所有声道都可以进行+/-10dB的声道微调。
内置常用的音量芯片控制程序,可以选择及定制音量IC及音量步数。
U盘、通讯接口直接升级固件或通过FWB硬件下载固件,可以配合用户主机现有的系统实现云升级功能,可以在线直接升级

控制程序,极大方便调试及生产维护。
使用高速I2C从机接口(兼容常规速度I2C),用户主机无需增加额外接口即可使用现成的I2C接口。
I2C接口可以与其他I2C设备并联使用。KC35H与24C01等I2C设备完全相同,非常容易进行二次开发。
I2C通讯带有INT中断输出端口,用户主机可以在INT变化时才读取相应的数据,减少了用户主机的通讯占用时间。
全部寄存器带有掉电**,用户主机写入的数值都可以读取寄存器后还原,用户不需要使用**芯片,所有**位置使用

AI算法,可以无限次数重复使用,随时随地写入就可以了。
提供独立的64字节的**体空间,与24C01的功能完全相同,用户可以省略例如24C01、93C46等**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