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咨询HC32F030上电IO口瞬间电平

楼主(2024-04-08):
HC32F030勘误文档上有说“在芯片上电至 VCAP 电压稳定期间,部分具有模拟输出复用功能的 IO 可能存在输出弱驱能力的低压脉
冲现象。”
是不是类似跟传统51单片机那样上电IO口会瞬间输出高电平脉冲,让外围电路产生误动作,比如蜂鸣器响一声,谢谢。

网友A(2024-06-17):
你想避免蜂鸣器上电突然来一声,可以加上下拉这种电阻来解决嘛

网友B:
正常来说你是需要对IO进行上下拉配置的

网友C:
一般来说,不会影响外部电路了吧

网友D:
我觉得应该不会突然输出高电平脉冲

网友E:
你可以用示波器测测,测量一下喽

网友F:
其实可以用三极管或者光耦做IO隔离也是可以的

网友G:
你要是担心IO对外围器件有影响,直接做隔离得了呗

网友H:
有可能瞬时上电IO会变化,但是不会影响到什么的

网友I:
其实上电到IO初始化好很快的

网友J:
不应该会让外围电路误动作吧

网友K:
上电时间应该很短吧

网友L:
可以上电立即初始化

网友M:
如果是单片机的端口输出无法满足需求,可以加必要的缓冲输出装置,实现自己想要的效果

网友N:
io一般都是高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