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专用MCU]
APM8S007-STIM互补模式控制PWM次数

楼主:
       在一些应用领域需要严格控制PWM输出次数,由于APM8S007stimer的单次模式是输出完一次PWM后,就会关掉stimer,再去使能之前会有一个短暂的低电平,没办法避免;

建议使用连续模式,数周期的模式去控制发送的PWM次数,以下为STIMER配置例程:

u8 pwm_output_cnt = 0;
// 用于测试
    P2_MD0   &= ~GPIO_P23_MODE_SEL(0x03);
    P2_MD0   |=  GPIO_P23_MODE_SEL(0x01);
    FOUT_S23  =  GPIO_FOUT_AF_FUNC;

    // 配置STIMER0的PWM端口:P21--STMR0_PWM
    P2_MD0   &= ~GPIO_P21_MODE_SEL(0x03);
    P2_MD0   |=  GPIO_P21_MODE_SEL(0x01);
    FOUT_S21  =  GPIO_FOUT_STMR0_PWMOUT;                                    // 选择stmr0_pwmout
    // 配置STIMER1的PWM端口:P22--STMR1_PWM
    P2_MD0   &= ~GPIO_P22_MODE_SEL(0x03);
    P2_MD0   |=  GPIO_P22_MODE_SEL(0x01);
    FOUT_S22  =  GPIO_FOUT_STMR1_PWMOUT;                                    // 选择stmr1_pwmout
    // STMR0和STMR1互补配置:STMR0和STMR1为互补模式: STMR1的周期和占空比由STMR0控制,其他行为STMR1自行控制
    STMR_CON0    &= ~STMR_01_SYSNCMP_SEL(0x3);
    STMR_CON0    |=  STMR_01_SYSNCMP_SEL(0x2);                                 // STMR0和STMR1为互补模式
    STMR_DTEN    |=  STMR_01_DUTY_EN(0x1);                                       // STMR0/STMR1死区使能
    STMR_EDGESEL &=~(STMR_0_EDGE_SEL(0x1) |                                 // STMR0 PWM下降沿触发STMR1死区事件
                     STMR_1_EDGE_SEL(0x1));                                               // STMR1 PWM下降沿触发STMR0死区事件
    STMR_DTDAT   &=~(STMR_0_DUTY_DAT(0x1) |                                // STMR0 PWM死区时间内输出0
                     STMR_1_DUTY_DAT(0x1));                                            // STMR1 PWM死区时间内输出0
    STMR_DTCON   |=  STMR_01_DUTY_TYPE(0x6);                                // STMR0无死区,STMR1向下或向上计数时比较点-死区时间
    STMR01_DT     =  STMR_01_DUTY_VAL(250);                                 // 死区时间
#define STMR01_PEROID_VAL       (SYSCLK/1/2000 - 1)                         // 周期值=系统时钟/分频/频率*2(计数类型选择中心对齐所以需要乘2) - 1
    // STIMER0/1配置1kHz PWM
    STMR0_PSC     =  STMR_PRESCALE_VAL(0x0);                                // 不分频
    STMR0_PRH     =  STMR_PRD_VAL_H((STMR01_PEROID_VAL >> 8) & 0xFF);       // 周期高八位寄存器
    STMR0_PRL     =  STMR_PRD_VAL_L((STMR01_PEROID_VAL >> 0) & 0xFF);       // 周期低八位寄存器
    STMR0_CMPAH   =  STMR_CMPA_VAL_H(((STMR01_PEROID_VAL/2) >> 8) & 0xFF);  // 比较值A点高八位寄存器
    STMR0_CMPAL   =  STMR_CMPA_VAL_L(((STMR01_PEROID_VAL/2) >> 0) & 0xFF);  // 比较值A点低八位寄存器
    STMR_PWMVALA |=  STMR_0_PWMVALA(0x1);                                   // 计数CNT大于等于比较值A,PWM输出1,小于输出0
    STMR_PWMEN   |=  STMR_0_PWM_EN(0x1);                                    // PWM输出使能
    STMR_CNTMD   |=  STMR_0_CNT_MODE(0x1);                                  // 选择连续计数模式
    STMR_LOADEN  |=  STMR_0_LOAD_EN(0x1);                                   // 自动装载使能
    STMR_CNTCLR  |=  STMR_0_CNT_CLR(0x1);                                   // 计数清零
    STMR_CNTTYPE |=  STMR_0_CNT_TYPE(0x1);                                  // 计数类型选择中心对齐
    // STIMER1配置
    STMR1_PSC     =  STMR_PRESCALE_VAL(0x0);                                    // 不分频
    STMR_PWMVALA &= ~STMR_1_PWMVALA(0x1);                                // 计数CNT小于比较值A,PWM输出1,大于等于输出0
    STMR_PWMEN   |=  STMR_1_PWM_EN(0x1);                                    // PWM输出使能
    STMR_CNTMD   |=  STMR_1_CNT_MODE(0x1);                                  // 选择连续计数模式
    STMR_LOADEN  |=  STMR_1_LOAD_EN(0x1);                                   // 自动装载使能
    STMR_CNTCLR  |=  STMR_1_CNT_CLR(0x1);                                   // 计数清零
    STMR_CNTTYPE |=  STMR_1_CNT_TYPE(0x1);                                  // 计数类型选择中心对齐(向上计数再向下计数)
    // 计数使能
    STMR_CNTEN   |=  STMR_0_CNT_EN(0x1) | STMR_1_CNT_EN(0x1);               // 计数使能

    pwm_output_cnt = 1;//想要控制的次数

    P23 = 0;
    do{
        while(!(STMR0_IF & STMR_PRD_FLAG(0x1) && STMR1_IF & STMR_PRD_FLAG(0x1)));
        STMR0_IF |= STMR_PRD_FLAG(0x1);
        STMR1_IF |= STMR_PRD_FLAG(0x1);
        P23 = 0;
        P23 = 1;
        P23 = 0;
        pwm_output_cnt--;
    } while(pwm_output_cnt > 0);
    P23 = 0;
    // 计数不使能
    STMR_CNTEN   &= ~(STMR_0_CNT_EN(0x1) | STMR_1_CNT_EN(0x1));

网友A(2024-04-11):
这个有点小缺陷

网友B:
互补模式控制PWM次数很实用

网友C:
建议使用连续模式,数周期的模式去控制发送的PWM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