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UC130/NUC140系列32-Bit MCU技术参考

楼主(2024-04-14):
NuMicro NUC100系列是32位的内嵌ARM®Cortex™-M0核的微控制器 ,适用于工业控制和需要 丰富的通信接口的应用领域,Cortex™-M0是ARM最新的32位嵌入式处理器,拥有与传统8051单片机之匹敌的价格优势。NuMicro NUC100系列包括NUC100, NUC120, NUC130和NUC140 。NuMicro NUC130 Automotive Line带CAN功能,内嵌Cortex™-M0内核,最高可运行至50 MHz, 内建32K/64K/128K字节的Flash存储器,以及4K/8K/16K字节SRAM,4K字节用于存储ISP引导代码的ROM,和4K字节的数据Flash存储器。另外还有丰富的外设,如定时器,看门狗定时器,RTC,PDMA,UART,SPI,I2C,I2S,PWM定时器,GPIO,LIN,CAN,PS/2,12位ADC,模拟比较器,低电压复位控制和欠压检测功能。 NuMicro NUC140 Connectivity Line 带全速USB 2.0 和 CAN功能,内嵌Cortex™-M0内核,最高可运行至50MHz,内建32K/64K/128K字节的Flash存储器,以及4K/8K/16K字节SRAM,4K字节用于存储ISP引导代码的ROM,和4K字节的数据Flash存储器。另外还有丰富的外设,如定时器,看门狗定时器,RTC,PDMA,UART,SPI, I2C,I2S,PWM定时器,GPIO,LIN,CAN,PS/2, USB 2.0 FS 设备,12位ADC,模拟比较器,低电压复位控制和欠压检测功能。

NUC130特征
• 内核
– ARM® Cortex™-M0 内核最高允许 50 MHz
– 一个 24-位系统定时器
– 支持低功耗睡眠模式
– 单周期32位硬件乘法器
– 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用于控制32个中断源,每个中断源可设置为4个优先级
– 支持串行线调试(SWD)带2个观察点/4个断点
• 内建 LDO,宽电压工作范围 2.5 V 到 5.5 V
• Flash 存储器
– 32K/64K/128K 字节 Flash 用于存储程序代码
– 4KB flash 用于存储ISP引导代码
– 支持在系统编程 (ISP)方式更新应用程序
– 支持512 字节单页擦除
– 在128K字节系统中可配置数据FLASH地址和大小,在32K字节和64K字节系统中固定为 4K字节数据
– 通过SWD/ICE接口,支持2 线 ICP升级方式
– 支持外部编程器并行高速编程模式
• SRAM 存储器
– 4K/8K/16K 字节内建 SRAM
– 支持 PDMA 模式
• PDMA (Peripheral DMA)
– 支持9通道 PDMA 用于SRAM和周边设备的自动数据传输
• 时钟控制
– 针对不同应用可灵活选择时钟
– 内部 22.1184 MHz 高速振荡器可用于系统运行
在+25 ℃,VDD = 5.0 V时, 精度校正到 ± 1 %
在-40 ℃ ~ +85 ℃ 和 VDD = 2.5 V ~ 5.5 V范围内, 精度为 ± 3 %
– 内部低功耗 10 KHz 低速振荡器用于看门狗及掉电模式唤醒等功能
– 支持一组PLL, 高至 50 MHz, 用于高性能的系统运行
– 外部 4~24 MHz 晶振输入用于精准的定时操作
– 外部 32.768 kHz 晶振输入用于RTC及低功耗模式操作

NUC140 特征
• ADC
– 12位ADC,转换速率达700K SPS
– 最多8通道单端模式输入或4通道差分模式输入
– 单一扫描模式/单周期扫描模式/连续扫描模式
– 每个通道有独立的结果寄存器
– 扫描使能通道
– 阈电压侦测
– 软件编程或外部管脚触发开始转换
– 支持PDMA模式
• 模拟比较器(Analog Comparator)
– 2组模拟比较器模块
– 负端电位可选择外部输入或内部频带间隙电压
– 比较结果改变可作为中断触发条件
– 支持掉电模式唤醒功能
• 内建温度传感器, 1℃分辨率
• 欠压检测(Brown-Out detector)
– 支持四级检测电压:4.5V/3.8V/2.7V/2.2V
– 支持欠压中断和复位选择
• 低压复位
– 阈电压:2.0 V
• 工作温度:-40℃~85℃
• 封装:
– 无铅封装(RoHS)
– LQFP 100-pin/64-pin/48-pin

NUC130/NUC140产品选型指南
编号APROMRAMData FlashISP Loader ROMI/OTimer各总线界面l2SComp.PWMADCRTCEBIISP ICP封装
UARTSPIl2CUSBLINCAN
NUC130LC1CN32 KB4 KB4 KB4 KBup to 354x32-bit312-211148x12-bit-LQFP48
NUC130LD2CN64 KB8 KB4 KB4 KBup to 354x32-bit312-211148x12-bit-LQFP48
NUC130LE3CN128 KB16 KBDefinable4 KBup to 354x32-bit312-211148x12-bit-LQFP48
NUC130RC1CN32 KB4 KB4 KB4 KBup to 494x32-bit322-211268x12-bitLQFP64
NUC130RD2CN64 KB8 KB4 KB4 KBup to 494x32-bit322-211268x12-bitLQFP64
NUC130RD3CN128 KB16 KBDefinable4 KBup to 494x32-bit322-211268x12-bitLQFP64
NUC130VE3CN128 KB16 KBDefinable4 KBup to 804x32-bit342-211288x12-bitLQFP100
NUC140LC1CN32 KB4 KB4 KB4 KBup to 314x32-bit2121211148x12-bit-LQFP48
NUC140LD2CN64 KB8 KB4 KB4 KBup to 314x32-bit2121211148x12-bit-LQFP48
NUC140LE3CN128 KB16 KBDefinable4 KBup to 314x32-bit2121211148x12-bit-LQFP48
NUC140RC1CN32 KB4 KB4 KB4 KBup to 454x32-bit3221211248x12-bitLQFP64
NUC140RD2CN64 KB8 KB4 KB4 KBup to 454x32-bit3221211248x12-bitLQFP64
NUC140RE3CN128 KB16 KBDefinable4 KBup to 454x32-bit3221211248x12-bitLQFP64
NUC140VE3CN128 KB16 KBDefinable4 KBup to 764x32-bit3421211288x12-bitLQFP100

网友A:
i2s是用来做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