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英飞凌Wdg模块介绍

楼主(2024-04-09):
1 概述
TC3xx包含以下看门狗计时器:
     .一个安全的看门狗计时器
     .每个CPU独立的看门狗计时器
有以下基本功能:
    .可编程的时间基础和重新加载值
    .可编程的密码保护与可配置的自动密码排序
    .可编程的时间戳检查与可编程窗口
    .无效或丢失定时器刷新序列导致安全警报

2 安全看门狗
      安全监视计时器提供了一个独立于CPU监视计时器的整体CPU监视器,并提供了另一种保护,防止意外写入安全关键系统寄存器。当Safety WDT被启用时,如果它没有在用户可编程的时间段内得到服务,它可能会引起SMU报警请求。
      CPU必须在此时间间隔内服务于Safety WDT,以防止其发生。对Safety WDT超时的响应可以在SMU中进行配置。

3 CPU看门狗
     单独的CPU监视器计时器提供了监视单独的CPU执行线程的能力,而不需要软件来协调一个共同的监视器的共享使用。
     当CPU WDT被启用时,如果在用户可编程的时间段内没有正确地服务,它可能会导致SMU报警请求。CPU必须在此时间间隔内服务其CPU WDT,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对每个CPUy监视器超时的响应是可以在SMU内配置的。因此,定期维护CPU WDT可以确认相应的CPU正在按预期执行软件序列。

     重置后,CPU0运行,CPU0监视器计时器自动启动。其他cpu最初处于HALT状态,因此它们相应的看门狗计时器被禁用。其他CPU监视器没有配置为生成超时重置,但可以启用。CPU监视器只能由其相应的CPU进行配置、启用或禁用。

4 寄存器写保护机制

EndInit的保护有三种:

1)“CE”保护,只有把每一个CPU的ENDINIT设为0后,这个CPU的critical registers保护才被解除(可写)。

2)“E”保护,任意一个CPU的ENDINIT设为0后,所有CPU的system critical registers保护就解除了。

3)“SE”保护,Safety Watchdog的ENDINIT设为0后,Safety EndInit的保护就解除了。

ENDINIT设置为0的操作,需要一套较为复杂的操作序列。

ENDINIT置为0需要一段时间,只有等到ENDINIT真的为0后才能执行往下的操作,不然可能会产生异常。

5 看门狗模式
每个看门狗计时器可以在三种不同的操作模式下操作:

. Time-Out Mode

  .Normal Mode

  .Disable Mode

        复位以后CPU的Watchdog默认是处在Time-Out Mode下的,WDT在Time-Out Mode下就会从0xFFFC开始往上计数,如果计数到0xFFFF就会溢出,如果在计数到0xFFFF之前对WDT_CON0进行了password access后对WDT_CON0进行了Modify access,重新对WDT进了reload value到REL值,这样WDT从Time-Out模式切换到了Normal Mode,这个时候WDT开始从REL值往上计数。

     在Noraml Mode下计数到0xFFFF后WDT就溢出了,触发SMU的Timeout的Alarm,这个Alarm会触发SMU里面的一个Recovery time进行计数,Recovery time也timeout后就会产生一个SMU的reset。因此如果开启了watchdog功能,必须在超时之前重新加载REL值。

6  看门狗使用
     看门狗模块主要有三类寄存器,保护寄存器WDTCPUyCON0(y=0-5),系统寄存器WDTCPUyCON1 (y=0-5) ,状态寄存器WDTCPUySR(y=0-5)。

6.1  解锁寄存器
    在对看门狗寄存器进行操作时,需要输入正确的password才能进行操作,默认password为60.

又有PW位 bit2-bit8进行的翻转,调试器读取出来PW实际为3.

    当写入正确的password值后,LCK会自动解锁,再次写入password值,LCK会自动锁住。

6.2  加载超时计数值
      当写入正确的password后,可重新加载REL值,定时器会从加载值向上计数,加到FFFF值,后溢出。因此需要在计数值溢出之前, 在中断函数或周期任务里面重新加载REL值。

6.3  使能看门狗功能
     通过控制 系统寄存器WDTCPUyCON1中DS位,可以使能看门狗功能。

6.4 观测看门狗状态
    通过状态寄存器WDTCPUySR的可以观测看门狗状态。

     如DS反映看门狗是否使能,OE反映当前超时状态,TIM位反映计数值。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40462906/article/details/136257068

网友A:
安全看门狗对于MCU安全性能保护非常必要

网友B(2024-06-30):
正交解码器单元、霍尔传感器控制单元和多通道模式单元。

网友B:
安全看门狗提供了一个独立于CPU的监视功能,用于保护安全关键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