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增量式PID vs 位置式PID: 选择最佳的PID控制策略

楼主(2024-04-09):
增量式PID和位置式PID是两种常见的PID控制器实现方法,它们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反馈信号的处理方式和输出计算方式。

反馈信号处理方式:

增量式PID:增量式PID控制器使用系统输出值与前一时刻的输出值之差作为反馈信号。它将当前的误差值与前一时刻的误差值之差作为积分项,将当前的误差值与前一时刻的误差值之差作为微分项。
位置式PID:位置式PID控制器使用系统输出值作为反馈信号。它将当前的误差值作为积分项,将当前的误差值与前一时刻的误差值之差作为微分项。
输出计算方式:

增量式PID:增量式PID控制器的输出是一个增量值,即控制器对系统的控制作用量的变化量。它根据比例增量、积分增量和微分增量来计算最终的输出增量,然后将该增量值与前一时刻的输出值相加得到当前的输出值。
位置式PID:位置式PID控制器的输出是一个绝对值,即控制器对系统的控制作用量的绝对大小。它根据比例项、积分项和微分项直接计算出最终的输出值。
相比而言,增量式PID与位置式PID的区别在于反馈信号的处理方式和输出计算方式。增量式PID通过处理反馈信号的变化量来计算控制器输出的变化量,因此可以更好地应对系统的非线性和不确定性。而位置式PID直接使用反馈信号作为控制器输出,更直观地反映了系统状态和误差的大小。在实际应用中,选择哪种PID控制器的实现方式要根据具体的系统需求和控制性能来确定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abc565846881/article/details/130922864

网友A(2025-05-06):
位置式PID输出与整个历史误差有关,直接计算出控制量的绝对值

网友B:
增量式PID控制输出仅与当前误差及前几次误差的差值有关,计算的是控制量的增量,即每次调整的量,而不是控制量的绝对值

网友C:
位置式PID每次计算控制量时,都需要对从初始时刻到当前时刻的所有误差进行累加,计算量相对较大,且需要较多的内存来存储误差值

网友D:
增量式PID只需关注当前误差以及前两次或前三次的误差,不需要对所有历史误差进行累加,计算量较小,对内存的需求也相对较低

网友E:
位置式PID中,积分作用会累积过去的误差,容易导致积分饱和问题,即当系统长时间存在偏差时,积分项可能会变得非常大,使得控制量超出实际范围,从而影响系统的稳定性和控制效果

网友F:
增量式PID通过控制量的增量来避免积分饱和,但可能会有积分截断效应,导致静态误差

网友G:
位置式PID时,误动作可能直接影响控制量的绝对值,对系统造成较大冲击

网友H:
增量式PID更容易实现手动到自动的无冲击切换,因为它与初始位置无关,在切换时可以根据当前的误差和控制量增量逐步调整,使系统平稳过渡到自动控制状态

网友I:
位置式PID适用于执行机构不带积分部件的对象,如电液伺服阀等

网友J:
增量式 PID 和位置式 PID 各有千秋。在实际工程应用中,需综合考量系统特性、执行机构类型、对控制精度与稳定性的要求等多方面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