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移植Google Chrome小恐龙游戏到MM32F5270

楼主(2024-04-09):
一、项目背景
在几年前,Google 给 Chrome 浏览器加了一个有趣的彩蛋:如果你在未联网的情况下访问网页,弹出的错误界面会出现一只小恐龙。许多人可能觉得这只恐龙只是一个可爱的小图标,在断网的时候陪伴用户。但是后来有人按下空格键,小恐龙开始奔跑!
这个小彩蛋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小游戏,风靡至今。

二、体验Google Chrome小恐龙游戏
在电脑上只要安装了Google Chrome浏览器并在网址栏输入:chrome://dino/,然后按下空格就能开始小恐龙游戏。

三、移植工作
前段时间在b站看到up主(hj240)移植到单片机上,想到刚好可以在MM32上玩一下!于是,开始了移植工作。
硬件使用:0.96寸的oled屏(4线,i2c接口)

使用杜邦线按下面方法连接:

VCC ----> 板载3.3V
GND ----> 板载GND
SLC ----> PF0
SDA ----> PF1

MM32的i2c数据手册有使用dma的描述,但例程只提供轮询和中断两种实现。鉴于程序较简单,用软件模拟i2c接口方便移植~之前在使用stm32硬件i2c有时出现总线挂死,看了手册MM32支持SDA恢复,后续可考虑使用硬件i2c。

使能相应时钟。因为使用S3、S4作为按键,与之对应GPIOH/I时钟需要使能。GPIOF口用于软件模拟i2c也要使能该时钟。
void BOARD_InitBootClocks(void)
{
CLOCK_ResetToDefault();
CLOCK_BootToHSE120MHz();

/* UART1. */
RCC_EnableAPB2Periphs(RCC_APB2_PERIPH_UART1, true);
RCC_ResetAPB2Periphs(RCC_APB2_PERIPH_UART1);

/* GPIOB. */
RCC_EnableAHB1Periphs(RCC_AHB1_PERIPH_GPIOB, true);
RCC_ResetAHB1Periphs(RCC_AHB1_PERIPH_GPIOB);

/* GPIOC. */
RCC_EnableAHB1Periphs(RCC_AHB1_PERIPH_GPIOC, true);
RCC_ResetAHB1Periphs(RCC_AHB1_PERIPH_GPIOC);

/* GPIOD. */
RCC_EnableAHB1Periphs(RCC_AHB1_PERIPH_GPIOD, true);
RCC_ResetAHB1Periphs(RCC_AHB1_PERIPH_GPIOD);

/* GPIOI. */
RCC_EnableAHB1Periphs(RCC_AHB1_PERIPH_GPIOI, true);
RCC_ResetAHB1Periphs(RCC_AHB1_PERIPH_GPIOI);

     /* GPIOF. */
RCC_EnableAHB1Periphs(RCC_AHB1_PERIPH_GPIOF, true);
RCC_ResetAHB1Periphs(RCC_AHB1_PERIPH_GPIOF);

     /* GPIOH. */
RCC_EnableAHB1Periphs(RCC_AHB1_PERIPH_GPIOH, true);
RCC_ResetAHB1Periphs(RCC_AHB1_PERIPH_GPIOH);
}

设置gpio,用于按键和软件模拟i2c。
由原理图可知,按键有外部上拉,因此io模式配置为上拉,当按下时检测低电平即可。
void BOARD_InitPins(void)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

/* PB6 - UART1_TX. */
gpio_init.Pins = GPIO_PIN_6;
gpio_init.PinMode = GPIO_PinMode_AF_PushPull;
gpio_ini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
GPIO_PinAFConf(GPIOB, gpio_init.Pins, GPIO_AF_7);

/* PB7 - UART1_RX. */
gpio_init.Pins = GPIO_PIN_7;
gpio_init.PinMode = GPIO_Pin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
GPIO_PinAFConf(GPIOB, gpio_init.Pins, GPIO_AF_7);

/* LED0. */
gpio_init.Pins = GPIO_PIN_0;
gpio_init.PinMode = GPIO_PinMode_Out_PushPull;
gpio_ini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I, &gpio_init);

/* LED1. */
gpio_init.Pins = GPIO_PIN_2;
gpio_init.PinMode = GPIO_PinMode_Out_PushPull;
gpio_ini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

/* SCLK */
gpio_init.Pins = GPIO_PIN_0;
gpio_init.PinMode = GPIO_PinMode_Out_PushPull;
gpio_ini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

/* SDA */
gpio_init.Pins = GPIO_PIN_1;
gpio_init.PinMode = GPIO_PinMode_Out_PushPull;
gpio_ini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

/* KEY2. */
gpio_init.Pins = GPIO_PIN_15;
gpio_init.PinMode = GPIO_PinMode_In_PullUp;
gpio_ini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

/* KEY1. */
gpio_init.Pins = GPIO_PIN_2;~~~~
gpio_init.PinMode = GPIO_PinMode_In_PullUp;
gpio_ini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H, &gpio_init);
}

在oled12864.h修改软件模拟i2c的引脚
//-----------------OLED IIC端口定义----------------

#define OLED_SCLK_Clr() GPIO_WriteBit(GPIOF, GPIO_PIN_0, 0u)
#define OLED_SCLK_Set() GPIO_WriteBit(GPIOF, GPIO_PIN_0, 1u)

#define OLED_SDIN_Clr() GPIO_WriteBit(GPIOF, GPIO_PIN_1, 0u)
#define OLED_SDIN_Set() GPIO_WriteBit(GPIOF, GPIO_PIN_1, 1u)

实现软件延时函数用于调节游戏难度。

void HAL_Delay(uint32_t ms)
{
uint32_t ms_cnt = ms;
for (uint32_t i = 0u; i < ms_cnt; i++)
{
for (uint32_t j = 0u; j < (CLOCK_SYS_FREQ / 10000u); j++)
{
__NOP();
}
}
}

main函数主要逻辑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key_num = 0;
unsigned char cactus_category = 0;
unsigned char cactus_length = 8;
unsigned int score = 0;
unsigned int highest_score = 0;
int height = 0;
int cactus_pos = 128;
unsigned char cur_speed = 30;
char failed = 0;
char reset = 0;

BOARD_Init();
printf(“\r\initiliazed OK!\r\n”);
OLED_Init();
OLED_DrawCover();
HAL_Delay(100);
while(get_key_val()!=2);
HAL_Delay(100);
OLED_Clear();

printf(“\r\nDinosaur game initiliazed OK!\r\n”);

while (1)
{
if (failed == 1)
{
OLED_DrawRestart();

key_num = get_key_val();
if (key_num == 2)
{
if (score > highest_score) highest_score = score;
score = 0;
failed = 0;
height = 0;
reset = 1;
OLED_DrawDinoJump(reset);
OLED_DrawCactusRandom(cactus_category, reset);
OLED_Clear();
}
continue;
}

score ++;
         if (height <= 0) key_num = get_key_val();

         OLED_DrawGround();
         OLED_DrawCloud();

         if (height>0 || key_num == 1) height = OLED_DrawDinoJump(reset);
         else OLED_DrawDino();

         cactus_pos = OLED_DrawCactusRandom(cactus_category, reset);
         if(cactus_category == 0) cactus_length = 8;
         else if(cactus_category == 1) cactus_length = 16;
         else cactus_length = 24;

         if (cactus_pos + cactus_length < 0)
         {
           cactus_category = rand()%4;
             OLED_DrawCactusRandom(cactus_category, 1);
         }

         if ((height < 16) && ( (cactus_pos>=16 && cactus_pos <=32) || (cactus_pos + cactus_length>=16 && cactus_pos + cactus_length <=32)))
         {
             failed = 1;
         }

         OLED_ShowString(35, 0, "HI:", 12);
         OLED_ShowNum(58, 0, highest_score, 5, 12);
         OLED_ShowNum(98, 0, score, 5, 12);

         reset = 0;

         cur_speed = score/50;
         if (cur_speed > 29) cur_speed = 29;
         HAL_Delay(30 - cur_speed);
         key_num = 0;
     }

    }

四、oled驱动原理 & 游戏实现讲解
有兴趣的可以看下面的链接,这里不再赘述。

链接1:【手把手讲解在51单片机实现小恐龙游戏-上集】

链接2:【手把手讲解在51单片机实现小恐龙游戏-下集】

五、**介绍
程序开始运行后,串口会初始化成功的打印信息。然后出现游戏界面按下开始游戏的按键即可开始游戏。游戏过程中,需控制小恐龙跃过障碍物,如果触碰障碍物则游戏结束。

六、游戏效果
由于oled屏的缘故,图片不能反应真正的游戏效果,建议自己烧录体检下。 原本担心软件i2c会比较慢导致卡顿,实际游戏效果非常丝滑。

手机录制效果比较差,难以反馈真实效果,我就不录了。大家可以参考移植到stm32的视频:

七、开源
欢迎大家沟通学习,另外感谢原作者hj240的开源。
我的gitee仓库地址:
https://gitee.com/sakura96888/mm32-f5270\_-dinosaur-game-m
第一次编译后,需自行选择下载器,如开发板标配的:CMSIS-DAP。下载后,按下复位键即可。

八、总结
MM32是国产MCU崛起的缩影,开发板硬件资源丰富,有很强的可玩性。MindSDK提供了模板用于快速开发,总体来说体验不错,但例程有些简单不够吸引人,也没有充分发挥硬件性能,希望以后MM32的生态能更丰富些。
另外,在使用时发现开发板自带的CMSIS-DAP下载器进入调试后,无法正常查看栈中的变量,能正常查看寄存器的值(原因未知,猜测下载器固件不支持Armv8-M 架构?)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7569031/article/details/127441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