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智能设备之脱机烧录器K202C-1(支持lks脱机烧录)

楼主(2024-04-09):
注意,本文档仅仅是介绍烧录器的资料构成,并非烧录器的说明书,详细请看各对说明书及视频。

1. 资料图解
首先需要下载资料,通常稳定发布版本可以从 www.amomcu.cn 下载, 也可以向我们客服获取最新版本, 获取资料并解压后如下。

2. 电脑软件

2.1 InitPara.txt 文件
AUTO_MULTIPLE_FILE_IMPORT=[0]     //自动批量导入多个文件
K204_VCC_SUPPORT_1V8=[0]          //是否支持vcc1.8V输出(仅K204定制版有效)
SN_PRINT_SUPPORT_PARA=[1]         //打印sn选择, 0=左右都关闭, 1=左关右开, 2=左开右关, 3=左右都开
RDP_LOCK_ONOFF=[1]                //是否使用读保护设置, 0=关闭(不使用-用户不可以手动设置), 1=打开(默认设置-用户可以手动设置), 2=打开(默认设置-用户不可以手动设置)

2.2 请注意.txt 文件
[1]请使用这两个软件前,  先关闭   “360安全卫士”    以及     “腾讯电脑管家"   以及  “金山软件管家” 软件。
因为这些软件会对我们这些使用网络的软件进行 强制删除。
如果被强制删除了,请重新解压使用。

[2]如果软件还是不能打开,可能是电脑系统缺少一些文件,可下载以下资料并按照里边的说明试着解决。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_mRtXL5Ga_tVfjNQ3yYEw
                                提取码:ud0i

[3]    下载软件-AmoGangProgram-v4.04-202*.**.**-Release.exe             使用这个软件进行本地连接烧录器
       远程代理-AmoGangProgram-proxy-v1.00.2-(2020.08.05)               使用这个软件进行远程连接烧录器(一般不使用的)

                                **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2020.03.18

3. 升级烧录器固件
一般都不需要对烧录器升级固件的。

如果需要升级 .amo固件,可以看以下地方:

3.1 SLQAPP固件选择说明 .txt 文件
由于我们烧录器的主控内存容量限制,单个固件放不下所有的功能,所以我们分为多个固件,每个固件都支持通用部分,另有一些不同。

[1]   SLQAPP-2024.01.03-1-FW1***.amo    (注: 一般发货时我们更新的是这个)
[2]   SLQAPP-2024.01.03-1-FW2***.amo
[3]   SLQAPP-2024.01.03-1-FW3***.amo

固件FW1/FW2/FW3 均通用支持:
CC25xx/NRF5/ATSAM/STM8/STM32/GD32/N32/HK32/HC32/MM32/APM32/AT32/LKS32/PY32普冉/MT32航天民芯/FT32/桃芯科技/
ME32/CKS32/CX32/CS32/CMS32/CM32/CW32/BL32/LPC/XCM32/SC32/SCM4X智芯微/TM4C/RL78瑞萨/
LCM32/RT10xx/FM33/AutoChips/HiTrend钜泉光电/LinkedSemi凌思微/

(固件支持的功能在实际使用时是否可以用依赖于购买时的选择)

FW1,FW2,FW3 不同点如下:
FW1: 通用+含C8051/,                                      不含WayON/EEPROM/FLASH/XMC/QN902/ESP32/PIC/PSOC4/Fortior/
FW2: 通用+含PIC/ESP32/,                                  不含C8051/WayON/EEPROM/FLASH/XMC/QN902/AVR/PSOC4/Fortior/CH32/
FW3: 通用+含WayON/Fortior/EEPROM/FLASH/XMC/QN902/PSOC4/, 不含C8051/N76E/ESP32/PIC/

固件FW1/FW2/FW3之一被更新到烧录器后, 烧录器开机首页上会显示日期:
                例如固件为 SLQAPP-2024.01.03-1-FW1***.amo 则显示2024.01.03+1   (注: 一般发货时我们更新的是这个)
                例如固件为 SLQAPP-2024.01.03-1-FW2***.amo 则显示2024.01.03+2
                例如固件为 SLQAPP-2024.01.03-1-FW3***.amo 则显示2024.01.03+3

某些特定功能不包含在以上固件内, 例如 Telink 以及部分客户定制的内容,
如有特别需要, 请联系我们, 13510953260 莫工

3.2 版本说明.txt文件
2024.01.03 版本:
                  【1】 修正上一个版本(2023.12.20 版本)烧录 HK32 进入烧录界面就卡住不动的问题.
                  【2】 修正上一个版本(2023.12.20 版本)烧录 w25qxx 失败并且报警的问题.
                  【3】 增加 PY32F071/072

2023.12.20 版本:
                  【1】 增加 普冉 PY32C642
                  【2】 增加 极海 APM32F4系列
                  【3】 增加 电脑软件历史选用过的芯片快捷选择,可见电脑软件上的【搜索与历史】按键
                  【4】 修改 GD32F2xx、GD32F3xx 不选读保护时误设置为读保护的bug
                  【5】 优化 HK32F030M 2T字印版本不能用4.5M频率写入否则会不够稳定,因此都降低为3M频率写入, 增加了一个复位后的写入。
                  【6】 优化 N32G003 擦除前后均增加查空操作。
                  【7】 优化 LPC单片机用uart方式烧录时偶有死机的问题(是内存释放bug)。
                  【8】 电脑软件增加远程设备ID连接的历史记录方便快速连接 。

2023.11.27 版本:
                  【1】 增加 极海  APM32F411 405 407 415 417 465
                  【2】 修改 W25Qxx 非256对齐的报错问题。
                  【3】 修改 GD32F4 可能包ID错误的问题。

2023.11.17 版本:
                  【1】 增加 电脑软件中 WY8S8003的APROM超出实际config分配大小的报警
                  【2】 修改 烧录器固件关于 WY8S8003 PC软件配置了 SLEEP_OFF_HRC 后烧录失败的问题。

2023.11.15 版本:
                  【1】 增加 MM32SPINEBK(B与C版本自动适配),MM32SPIN023C, MM32G0144,MM32SPIN030C, MM32A0163
                  【2】 修改 WY8S8003可关闭config中的debug, 也就是可以config0中的DEBUG=Disable, 但是这样设置会导致芯片只能烧录一次,原因是烧录一次后目标芯片的debug接口关闭了。

2023.10.24 版本:
                  【1】 修正bug: PY32Fxxx 进度低功耗后解锁失败的问题(可能是这个问题,但至少客户的固件烧录后能反复烧录)。

2023.10.21 版本:
                  【1】 新增 STM32C031xx

2023.09.19 版本:
                  【1】 新增 K216通过转接板实现1拖16路SPI FLASH (如W25Q16) 的并行烧写。(也将在K204上实现4路)
                  【2】 新增 HK32F0301MFxP7A 系列。

2023.09.05 版本:
                  【1】 新增CRC32串口指令回读(但该发布固件不含此功能,这里仅记录日期,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我们)。
                  【2】 SWD接口,N76E等接口均全部修改为25Mhz IO速率,实测能降低烧录线噪声。

2023.08.25 版本:
                  【1】 重新增加HK32F0301M的A版本芯片,现在已经支持HK32F030M、HK32F0301M的A与C版本。
                  【2】 新增 CW32F003(已实测),(CW32F002,CW32F020,CW32L031,CW32W031未有芯片实测)。
                  【3】 优化 NRF528xx解锁(解锁前先内核复位一下)。
                  【4】 修正 GD32F4的选项字节中隐藏位Bit29烧录后确保为1。

2023.08.03 版本:
                  【1】 优化 STM32F722 F723 系列烧录。
                  【2】 新增 PY32F040。
                  【3】 第二次修正 新塘 N76E MS51 没使用到区域修改为0x00(原来设置成0xff了, 对有些客户的程序会有影响)。
                  【4】 新增 辉芒微 FT32F030。

2023.08.01 版本:
                  【1】 优化 维安半导体 WY8S8003,可多路烧录。
                  【2】 新增 CW32L052。
                  【3】 新增 CMS32L022。
                  【3】 新增 CMS32L022。

2023.07.27 版本:
                  【1】 优化 维安半导体 WY8S8003,单路可提供 4M/5M 烧录时钟频率的固件。
                  【2】 修正 LE501x 烧录到一半断开时再次烧录失败的问题(是RAM地址重新映射不对造成的)。
                  【3】 修正 新塘 N76E MS51 没使用到区域修改为0x00(原来设置成0xff了, 对有些客户的程序会有影响)。

2023.07.17 版本:
                  【1】 增加 维安半导体 WY8S8003。

2023.06.21 版本:
                  【1】 增加 复旦微 FM33FT0xx。
                  【2】 增加 华大 HC32F4A0, 当前版本无读保护功能。

2023.06.20 版本:
                  【1】 增加 EFR32BG22, 但无读保护设置,可写Dflash。
                  【2】 修正 英迪芯 ING86202存在的烧录失败问题。

2023.06.09 版本:
                  【1】 增加 HK32C030。
                  【2】 机台烧录模式下,修改为有启动后如果没检测到芯片,也输出 NG信号(以前版本没有输出)。

2023.06.05 版本:
                  【1】 增加 在K216上通过外扩转接板支持峰岹FU58/68。

2023.05.29 版本:
                  【1】 增加 https://www.fortiortech.com/  峰岹科技 的 FU58xx/FU68xx 系列单片机烧录, 仅K204的升级板K204F烧录器支持,(原因是对烧录电压有特别要求,要求速出4.5V/5V/5.5V动态切换)。可支持1拖4路。

2023.05.26 版本:
                  【1】 增加 STM32WLE4/5.

2023.05.19 版本:
                  【1】 增加 国民技术 N32G003, N32G003为29.5KB的flash,前3KB默认有写保护,烧录器已经能识别并执行相应的烧录操作。
                  【2】 优化 CH32V2xx 系列,当swd线被复用时需要接入复位线即可继续多次烧录。
                  【3】 修正 LPC17xx 系列, 该系列不同的容量,有不同的扇区数,已经修正。

2023.05.12 版本:
                  【1】 增加 英迪芯 iND86202。
                  【2】 增加 桃芯科技 ING916xx系列。
                  【3】 增加 ZB25Q16A 系列。

2023.04.28 版本:
                  【1】 增加 FM33全系列选项字节配置功能,可以在电脑软件上详细配置。
                  【2】 增加 MM32全系列选项字节配置功能,可以在电脑软件上详细配置。
                  【3】 增加 AT32全系列选项字节配置功能,可以在电脑软件上详细配置。

2023.04.13 版本:
                  【1】 增加 EFM8打头的全系列芯片,增加读取文件中的安全页数据写入功能。
                  【2】 增加 HK32F030M  eeprom写入功能。

2023.03.28 版本:
                  【1】 修正由于增加 HK32F0301MxxC 后造成 HK32F030M 烧录失败的bug。

2023.03.23 版本:  (2023.03.21的版本存在烧录gd32 stm32 显示内存申请失败的问题,因此隔天重发, 但显示烧录成功的都是没问题的)
                  【1】 增加 HK32F0301MxxC。
                  【2】 增加 LPC175x LPC176x 系列,目前可以串口(UART)烧录, SWD方式暂不支持。
                  【3】 优化 SWD驱动,对所有用SWD驱动的都有效。
                  【4】 增加 通过串口控制烧录,可以通过串口查询文件,选择文件,烧录指定文件,可指定烧录通道,可查询烧录状态。方便集成。
                           (因此,如果需要烧录存放在电脑上的滚码,可以找我们定制)
                  【5】 优化 电脑软件 固件升级功能,之前需要按1/2/3/4步骤做, 现在只需要升级按键可以点击就能升级,但按1/2/3/4步骤升级则可以应对“变砖”产品强制更新。

2023.03.06 版本:
                  【1】 优化 HC32F460烧录(原来多路烧录时如果原来芯片有读保护的话有一定概率会烧录失败)。

2023.02.25 版本:
                  【1】 增加 CW32L083xx。
                  【2】 优化 HC32L17xx加速烧录。
                  【3】 优化 ATMEGA系列芯片最后判断写锁芯片状态时,如果客户有自定义设置,则用客户自定义的锁芯片设置 (之前会界面提示报错而现在不报错了)。

2023.02.15 版本:
                  【1】 增加 FM25M64C (1.8V)器件,默认不含此器件,需要使用时需要设置 InitPara.txt文件中的K204_VCC_SUPPORT_1V8=[1]。
                  【2】 修正 兼容CH32V208 烧录。
                  【3】 修正 FM33全系列不设置读保护时不修改选项字节。
                  【4】 优化 K216款驱动,原先偶尔会出现多路同时烧录时某一路失败的情况,已修正。
                  【5】 优化 HC32F460驱动。
                  【6】 修正 STM32L031 的EEPROM写入与校验。

2022.12.30 版本:
                  【1】 增加 华源智信 HYASIC HY9204D0L48
                  【2】 优化 瑞萨 R5F1xx
                  【3】 优化 自动烧录模式修改为进入烧录界面就生效(原来是需要按一次蓝色按键)。
                  【4】 修正 hc32用uart烧录时烧录滚码功能。
                  【5】 优化 hc32 用串口烧录时rx tx线可以反接,自动检测。
                  【6】 优化 自动烧录模式下 烧录完毕后 目标芯片可以运行,且退出了debug模式(应对不断电的情况下不影响目标芯片功耗)。

2022.12.10 版本:
                  【1】 增加 XCM32L032 (不含读保护功能)
                  【2】 增加 瑞萨 R7FA2E1      (不含读保护功能)

2022.11.27 版本:
                  【1】 增加 厂商:士兰微  SC32F56xx 系列
                  【2】 增加 GD32F425/427/470 系列
                  【3】 优化 N32G030/031/032 烧录(主要是部分板子烧录时出现间隔一次烧录才显示成功的问题)

2022.11.17 版本:
                  【1】 增加 厂商:SunTech, 芯片系列:ST32, 特别型号: ST3213148.

2022.11.16 版本:
                  【1】 修改 FM33系列单片机在电脑软件上可选支持3.3V/5V供电输出。
                  【2】 修改 蜂鸣器响次数大幅减少否则太吵(默认), 但可以通过电脑软件恢复为之前的模式,我们称之为“怀旧模式”。
                  【3】 题外 K204款如果需要PIC烧录,可参考该文件的修改,【腾讯文档】K204-PIC烧录对应的专用电路修改  https://docs.qq.com/doc/DV1pKWHJ3ZWZKT2pX

2022.11.11 版本:
                  【1】 增加 GD32F310 系列。

2022.11.03 版本:
                  【1】 修改 CH32V307,所有flash配置均设置为288KB最大写入, 实际测试OK。
                  【2】 增加 极海APM32F003系列。
                  【3】 增加 GD32L233系列,增加GD32C103/GD32C113系列。
                  【4】 优化 PIC16F72 烧录,主要是修改了时钟频率。
                  【5】 优化 PIC18F系列的ID写入, 当hex文件中含有id信息时,就写入id信息,否则就默认为0xff。

2022.10.29 版本:
                  【1】 增加 CH32V003,单线烧录,暂时仅支持一路烧录。
                  【2】 增加 PIC18Fxxxx系列单片机写入用户id码, 也就是客户hex文件中的ID。
                  【3】 增加 GD32C103xx 芯片支持。

2022.09.28 版本:
                  【1】 增加 CH32F20x,支持多路烧录,支持滚码。
                  【2】 增加 CH32V10x,CH32V20x,CH32V30x,支持多路烧录,支持滚码。

2022.09.23 版本:
                  【1】 电脑软件修正 PIC18F**J** 系列单片机 (如PIC18F97J60)导入的config缺失问题, 烧录器固件则没有更新。

2022.09.13 版本:
                  【1】 增加 XCM32打头的系列单片机支持,如XCM32L083,XCM32LC256。
                  【2】 增加 PIC16F15xxx打头的系列单片机支持,如PIC16F15345。

2022.09.01 版本:
                  【1】 优化 国民技术N32G031算法(原因是:原厂算法更新-第四版-正式版)。

2022.08.26 版本:
                  【1】 优化 国民技术N32G031算法(原因是:原厂算法更新)。

2022.07.25 版本:
                  【1】 增加 FM33LE0xx, FM33LF0xx 支持。
                  【2】 增加 STM32G0xx 进入低功耗后接复位线的下载 支持。

2022.07.21 版本:
                  【1】 增加 LPC11xx LPC12xx LPC13xx LPC15xx LPC17xx 系列单片机的 串口ISP烧录支持。

2022.07.18 版本:
                  【1】 增加 AT32F425 系列
                  【2】 增加 HC32F460 系列的 读保护安全设置 (默认安全等级2)
                  【3】 增加 国民技术 N32WB03x 系列(目前暂不可设置为防读保护,  国民技术原厂FAE提供用户软件加密方法,这个需要在用户程序编译时做)
                  【4】 增加 电脑软件中  搜索 功能。

2022.07.14 版本:
                  【1】 增加 ESP32-S3  系列
                  【2】 增加 LKS32MC03xx 系列
                  【3】 增加 CMS32L051xx 系列
                  【4】 增加 自测试模式

2022.06.28 版本:
                  【1】 增加nRF51422

2022.06.08 版本:
                  【1】 优化 ESP8266 ESP8285 ESP32 ESP32C3 ESP32S2 烧录提速, ESP8266/8285效率大幅度提高,现在烧录速度已经极快,1MB随机数据的擦除+烧录+校验时间大约在10~16秒。
                  【2】 增加支持 MM32F0271 MM32F0272 MM32F0273, MM32F0010 MM32F0020 MM32F0040。
                  【3】 增加支持 EFM8BB51打头的芯片。
                  【4】 增加支持 新塘 MS51打头的芯片如MS51FC0AE等。
                  【5】 增加支持 国民技术N32G430系列芯片。

2022.05.18 版本:
                  【1】 修改AVR系列芯片例如ATMEGA128A的LockByte为用户在电脑软件上选择字节写入。
                  【2】 电脑软件开放PIC配置字节自定义。如果载入的文件中有config配置,则默认为文件中的config配置,但也可以继续编辑;如果载入的文件不含config配置,则电脑软件默认config为芯片对应数据手册中的默认值,但也可以继续编辑。

2022.05.16 版本:
                  【1】 增加 普冉PY32, 以及YS32系列烧录。
                  【2】 增加 STM32H7B0+W25Qxx烧录方式。
                  【3】 优化 ESP32烧录速度,效率提高大约5%。
                  【4】 提高 从电脑同步文件到编程器的速度,效率提高大约60%。
                  【5】 国民技术系列中有USE2的单片机则增加选项字节USE2的编辑,仅仅改动电脑软件,兼容烧录器之前所有的固件。
                  【6】 增加 MM32F0141xx/MM32F0144xx  系列支持。

2022.04.27 版本:
                  【1】 优化STM32G0B0烧录。
                  【2】 烧录器主控增加多型号支持(往后发货的主控可为STM32F407,GD32F405/407/450, 针对2022.04.27日后发货的烧录器,功能无异)。
                  【3】 PIC单片机烧录加速优化。
                  【4】 显示屏加速显示。
                  【5】 优化LKS32MC05系列烧录。
                  【6】 优化ESP32烧录算法,如果导入的文件不是4字节对齐的优化。

2022.03.28 版本:
                  【1】 增加 力源芯片 CW32F030x 支持。
                  【2】 增加 钜泉光电 HT5xxx HT60xx 支持。
                  【3】 增加 STM320B0 等支持(需要接复位线否则可能会烧录失败)。
                  【4】 优化 STM8S903 烧录。

2022.03.08 版本:
                  【1】 增加对 XMC1xxx 系列单片机全新芯片的烧录支持,支持串口烧录,烧录后开启对应端口的SWD端口。

2022.02.28 版本:
                  【1】 优化ESP32烧录,现在已支持ESP32、ESP32S2,ESP32S3,ESP32C3之1MB至16MB内存的高速烧录,支持ESP8266低速烧录(注:后续会优化成高速烧录)。

2022.02.20 版本:
                  【1】 新增 英迪芯iND83xxx。
                  【2】 修正 国民技术N32G4FRKE有时擦除不成功导致烧录显示失败的问题。
                  【3】 新增ESP32高速烧录(波特率1500000),(ESP8266也支持但速度较低[目前波特率只有115200],暂不建议使用ESP8266)。
                  【4】 新增PIC18F25Q10支持。
                  【5】 新增桃芯科技的蓝牙系列芯片 ING918xx 支持。

2022.01.22或24 版本:   【1】 新增 英飞凌 XMC1xxx。

2022.01.10 版本:
                  【1】 新增 上海贝岭 BL32F32x2的SWD以及IIC之IAP升级 烧录。
                  【2】 修正 C8051F06x JTAG方式烧录。
                  【3】 修正 C8051F046/047, C8051F066/067 的flash大小为32KB
                  【4】 优化 K202 (407VE内核的) 之 STM8xxx 烧写效率。
                  【5】 优化 国民技术 N32G435 有时等待时间需要60秒但是烧录还能成功的问题,已经修改为只需等2秒。

2021.12.22 版本:
                  【1】 新增CMS32M5333等 中微芯片烧录。
                  注意(2021.12.16 版本 与 2021.12.20 版本 存在部分文件误报警在显示屏的问题, 该版本已经修正)。

2021.12.16 版本:
                  【1】 新增上海贝岭BL32F32x2的SWD烧录(注意不是IAP方式)
                  【2】 修正stm32H750VB+W25Q16(目前也支持GD32Q16)的写入不成功的问题, 注意由于接入W25q16的qspi的io口不同会导致烧录失败,如果有需要烧录片外w25q16的客户请联系我们确认或者定制。

2021.12.07 版本:
                  【1】 新增TI的CC2533F32/F64/F96
                  【2】 新增国民技术 n32g031系列
                  【3】 新增雅特力 at32f435、f437系列
                  【4】 新增航天民芯 mt32f003/f005/f006 系列
                  【5】 优化杰发ac7811bq睡眠时的烧录。
                  【6】 修正stm32L43x 256KB内存误认为是128KB的问题。

2021.11.22 版本:
                  【1】 修正RL78 写入DataFlash的不成功的问题。
                  【2】 新增智芯微 SCM402HA , 等同支持万高v8411。
                  【3】 新增中移物联 CM32M101A、CM32M102A。

2021.11.09 版本:
                  【1】 新增支持 英迪芯IndieSemi iND86201。
                  【2】 优化国民技术N32。

2021.10.15 版本:
                  【1】 优化TM4Cxx烧录。
                  【2】 新增支持CS32L010xx。
                  【3】 优化所有的PIC18Fxx,优化4路同时烧录PIC12LF1571等
                  【4】 修正FM33LG0xx系列
                  【4】 新增支持杰发科技 autochips 的 AC781xx与AC7801x

2021.09.16 版本:
                  【1】 优化LPC802等LPC8xx系列。
                  【2】 新增支持STM32FEBKxx(实际同STM32F103Cx只不过是专用于电动车的芯片型号)。
                  【3】 新增支持C8051F0/C8051F0打头的芯片,支持JTAG烧录的芯片。
                  【4】 新增支持MM32SPIN160C(注意是SWD烧录,与其他的普通IC的管脚不一样)。
                  【5】 新增支持LE5010/LE5110等。
                  【6】 新增支持Renesas瑞萨专门销售于中国的R7F0Cxxx系列芯片。
                  【7】 新增开机后显示支持的芯片种类(如果设置了隐藏芯片名字,则不显示)。
                  【8】 新增支持一种烧录模式: 烧录后即断电,即使外接了电源,目标芯片也不运行,以支持部分客户的芯片下载后不需要立即运行的需求。(特别是启动后有写FLASH的需求的,以外断电会导致写FLASH不成功)

2021.08.24 版本:
                  【1】 新增国民技术N32G401x支持。
                  【2】 新增LPC802等LPC8xx系列。既支持SWD,也支持串口ISP,均支持多路烧录,支持读保护,支持解除读保护等等。
                  【3】 新增PIC18系列(仅包含电脑软件已列出的两百多款)芯片的4路同时烧录(仅K204烧录器支持)。
                  【4】 新增TI TM4C123 TM4C129等芯片的烧录,SWD烧录。
                  【5】 优化HC32L196 SWD烧录。

2021.07.27 版本:
                  【1】 修正部分pic18的单片机烧录失败问题,例如pic18f55k42含eeprom时;对pic全系列烧录延长了上电时间。
                  【2】 HC32串口烧录增加BOOT控制,更新了接线方法。
                  【3】 优化C8051F-EFM8烧录,如C8051F410。
                  【4】 优化STM32L011xx烧录。

2021.07.15 版本:
                  【1】 增加Renesas瑞萨RL78烧录(RL78内核的单片机都支持, 其他的RX/78K/RH850系列将于后续添加支持)。
                  【2】 优化国民技术N32烧录。(解决用户发现的:当选择按需擦除,不设置读保护时二次烧录失败的问题)。
                  【3】 优化C8051F-EFM8烧录。
                  【4】 增加STM32H7A3/H7B0/H7B3 系列器件烧录支持。
                  【5】 增加PIC18F55K42的4路同时烧录。

2021.07.05 版本:
                  【1】 修正GD32F103C8在上一个版本出现的烧录到最后需要等待1分钟的bug。
                  【2】 优化 N32 烧录。

2021.06.30 版本:
                  【1】 增加HC32F460 SWD烧录, 暂时不支持串口烧录,HC32F460也还不支持加读保护。
                  【2】 优化 CX32Lxxx烧录。
                  【3】 优化 N32 烧录。
                  【4】 添加厂商 闪芯微 FlashChip, 典型支持如: FCM32F030
                  【5】 添加厂商 芯马科技 ChipMa, 典型支持如: XM1008 与 XM1009
                  【6】 添加厂商 瑞萨 Renesas RL78 系列,典型支持如: R7F1xx 与 R7F1xxx

2021.06.22 版本:
                  【1】 pic10/pic12/pic16/pic18 进行了大部分补全支持并优化烧录算法。
                  【2】 n32单片机等在被烧录后不断电可以直接运行。
                  【3】 pic与avr单片机列表排序递增,容易查找。
                  【4】 k202c增加机台信号。
                  【5】 增加敏矽微ME32F030  ME32F031  ME32G030  ME32G032  支持。
                  【6】 增加凌殴创芯 LKS32MC05xx 支持。
                  【7】 优化hc32 串口烧录算法。 特别是波特率大部分选用 256000,HC32L00x用115200, HC32L07xx用230400
                  (后续补记录:存在N32烧录失败的情况)

2021.05.15 版本:  44.15.01.SLQAPP-2021.05.15-FW1-正式版本.amo 及 44.15.01.SLQAPP-2021.05.15-FW2-正式版本-for-PIC.amo
                  【1】 AVR增加部分器件(ATmega8 ATmega128等,部分器件需要5V供电仅在K204烧录器支持)。
                  【2】 针对K204烧录器,增加3.3V与5V的电压输出选择。
                  【3】 增加pic12f510、pic16f506支持。
                  【4】 修正stm32h743、h750支持。
                  【5】 增加k020c支持w25qxx支持。
                  【6】 电脑软件增加多文件同步时可以选择需要同步的文件,避免需要全部同步。

2021.04.20 版本:  43.20.01.SLQAPP-2021.04.20-FW1-正式版本.amo
                  【1】 增加部分pic器件(pic16f630 16f916 16f917 PIC12F1501_16F1503_1507 PIC16F1508_1509 16F685_687_689_690 PIC16F873A_874A_876A_877A等, 支持在k204编程器4路同时下载)。
                  【2】 增加部分芯海(CHIPSEA)单片机。
                  【3】 增加航顺 HK32F0301M 系列。
                  【4】 此版本支持泰凌微telink-tls8261-tls8232。

2021.04.07 版本:  43.07.01.SLQAPP-2021.04.07-正式版本-兼容支持K202C.amo
                  【1】 由于K202烧录器所用主控STM32F407代理商渠道价暴涨,推出新款K202C,用价格涨势稍缓的STM32F401/F411,K202C烧录STM32/GD32等用SWD烧录协议的效率基本一致,例如烧录256KB的数据时间差不超0.5秒。原K202暂时停产,K202C持续供货。K202C也支持多路烧录(串口烧录方式仅支持一路)。K202C使用MicroUSB更牢固,显示屏焊接于主板,操作方式与K202相同。
                  【2】 优化国民技术N32G020烧录算法,提速大约40%。
                  【3】 修改烧录PIC16F877A含有EEPROM时不成功的bug。
                  【*】 此版本不支持泰凌微telink(如有需要可联系我们)。

2021.03.23 版本:  43.03.23.SLQAPP-2021.03.23-正式版本.amo
                  【1】 增加灵动微新款芯片 mm32f0010x, mm32f013x, mm32f327x。
                  【2】 优化hc32、fm32、mm32、hk32、ch32 接或者不接复位线时的烧录。
                  【3】 优化HC32F072JA 烧录
                  【*】 此版本不支持泰凌微telink(如有需要可联系我们)。

2021.03.15 版本:  42.06.23.SLQAPP-2021.03.15-临时版本-滚码定制.amo
                  【1】 增加 滚码方式: 10进制, ascii码 的 '0' '1'  ..... '9' 然后  '0' '1' ... '9' 循环
                  【*】 此版本不支持泰凌微telink(如有需要可联系我们)。

2021.02.23 版本:  42.06.17.SLQAPP-2021.02.23-临时版本-CH32F1.amo
                  【1】 增加 南京沁恒微  CH32 系列芯片支持,目前仅支持SWD。
                  【*】 此版本不支持泰凌微telink(如有需要可联系我们)。

2021.01.22 版本:  42.01.22.SLQAPP-2021.01.22-正式版本-添加ME32
                  【1】 增加 敏矽微 ME32 系列芯片支持,目前仅支持SWD。
                  【2】 增加 新塘 MS51FB9AE MS51FB9BE MS51XB9AE MS51XB9BE 系列芯片支持。
                  【3】 增加 ST BlueNRG-LP(蓝牙5.2) 芯片支持。
                  【*】 此版本不支持泰凌微telink(如有需要可联系我们)。

2020.12.29 版本:  40.25.1.SLQAPP-2020.12.29-临时版本-支持N32G020XX.amo
                  【1】 增加 新塘 MS51XB9 系列芯片支持。
                  【2】 增加 国民技术 N32G020XX 系列芯片支持(不支持滚码,不支持锁芯片)。
                  【*】 此版本不支持泰凌微telink(如有需要可联系我们)。

2020.12.04 版本:  40.11.SLQAPP-2020.12.04-临时版本-增加HK32F030M.amo
                  【1】 增加 增加HK32F030M。
                  【*】 此版本不支持泰凌微telink(如有需要可联系我们)。

2020.12.01 版本:  40.10.SLQAPP-2020.12.01-正式版本-N32增加选项字节.amo
                  【1】 增加 国民技术N32之选项字节在编辑,支持读/写保护、硬件看门狗等选项字节设置操作。
                  【2】 新增 K204款低电压报警。
                  【*】 此版本不支持泰凌微telink(如有需要可联系我们)。

2020.11.19 版本:  40.01.-SLQAPP-2020.11.19-正式版本-CX32-FM33-STM32H743-750.amo
                  【1】 优化 GD32F4xx、GD32E1xx。
                  【2】 新增 GD32E2xx、GD32E5xx。至此,目前GD32F系列+GD32E系列都支持了,感恩并感谢原厂寄过来各种型号的芯片。
                  【3】 增加 CX32 恒烁半导体 Zbit 烧录,支持SWD与ISP串口烧录,可应对SWD被锁定后进行二次烧录。如 CX32L003 。
                  【4】 增加 极海半导体 APM32F0x、APM32F1x。
                  【5】 增加 贝特莱 BLM32F1x。
                  【6】 增加 MasPower 麦思浦 MSU32F1x。
                  【7】 增加 国民技术 N32G032x、N32G435x、N32G432x、N32WB452xx(蓝牙),感恩并感谢原厂寄过来各种型号的芯片。
                  【8】 增加 复旦微 FM33A0xxEV/FM33A0x/FM33G0x/FM33LG0x/FM33L0x/FM33LC0x/FM33M0x。
                                                                        【*】 此版本不支持泰凌微telink(如有需要可联系我们)。

2020.11.11 版本:  39.02.SLQAPPv4.04-2020.11.11-正式版本.amo
                  【1】 增加 国民技术 N32G452/455/457 系列。
                  【2】 增加 雅特力 AT32F403Ax/F407x/F421x。
                  【3】 增加 STM32H750VB。
                  【4】 增加 GD32E103x。
                                                                        【*】 此版本不支持泰凌微telink(如有需要可联系我们)。

2020.11.07 版本:  39.01.SLQAPPv4.04-2020.11.07-正式版本.amo
                  【1】 增加 凌鸥创新 LKS32MC08x 全系列(截止2020.11.06的型号)。
                  【2】 增加 艾派克 APM32 F0/F1。
                  【3】 增加 中科芯 CKS32 F0/F1。
                  【4】 增加 华大半导体 HC32, 支持SWD烧录,支持串口ISP烧录。
                                                                        【*】 此版本不支持泰凌微telink(如有需要可联系我们)。

2020.08.31 版本:  38.0.SLQAPPv4.04-2020.08.31-正式版本-增加STM32选项字节编辑.amo
                  【1】 在k204款上增加了90多个型号的pic单片机支持。
                  【2】 电脑软件增加CC2530/CC2540/CC2541的单片机的写保护设置。
                  【3】 增加 C8051F/EFM32 增加烧录速率自适应。
                  【4】 增加串口输入控制与输出状态, 可通过电脑串口进行烧录控制,并有烧录状态输出。
                                                                        【5】 电脑软件增加STM32F0/F1/F2/F3/全部型号的选项字节编辑支持,F4系列大部分也已增加编辑支持。
                                                                        【*】 此版本不支持泰凌微telink。

2020.08.05 版本:  37.2.SLQAPPv4.04-2020.08.05-正式版本-支持部分pic-优化了stm32-n76e-C8051.amo
                  【1】 SWD协议的STM32/GD32/MM32/NRF5x/BLUENRG/HK32/AT32/EFM32等 多路时烧录提速,提速相当的大,例如原来16路需要40秒,现在提速大约有50%。
                  【2】 N76E003 提速巨大,并优化烧录时序。
                  【3】 C8051F/EFM32 提速,并优化烧录时序。
                  【4】 在新款K204机型上支持PIC16部分单片机(由于芯片多,后续还要继续增加细分型号),支持高压编程与低压编程, 支持最高4路同时启动同时烧录同种芯片。
                  【5】 在新款K204机型上支持ATtiny4/5/9/10 等PTI接口的单片机,支持高压编程与低压编程, 支持最高4路同时启动同时烧录同种芯片。
                  【6】 在新款K204机型上增加机台烧录(仅支持第一路作为机台控制)。
                  【7】 在新款K204机型上增加手动/自动烧录时烧录成功信号输出(可以用于接LED灯做显示,仅支持第一路)。

2020.07.23 版本:  36.8.SLQAPPv4.04-2020.07.22-适配K204款-增加支持PIC16F887-100ms上电延时.amo
                  【1】 增加支持PIC16F887单片机。

2020.06.17 版本:  36.4.SLQAPPv4.04-2020.06.17-增加支持ATtiny4-5-9-10.amo
                  【1】 增加支持ATtiny4-5-9-10。
                  【2】 优化stm32烧录后不重新上电不运行的问题。

2020.05.11 版本:  36.SLQAPPv4.04-2020.05.11-增加支持CypressPSoC4_W25Qx.amo
                  【1】 增加CypressPSoC4支持,支持IDE编译出来的Hex文件, 也支持jlink读取出来的hex文件导入。
                  【2】 增加W25Q32以内的芯片烧录,兼容支持其他类似芯片,例如GD32Qxx也可以。 (目前仅支持单个芯片烧录,暂不支持并行多芯片烧录)
                  【3】 优化一个已知的n76e003烧录校验不通过的问题。

2020.03.31 版本:  35.SLQAPPv4.04-2020.03.31-增加MM32F0-F1.amo
                  【1】 增加MM32F0-F1全系列烧录功能,已经使用MM32的专有读保护机制,电脑软件选择读保护后,实测用jlink还是可以读取芯片数据但数据为乱码并非实际数据。
                  【2】 增加了K202机型(透明外壳的)烧录指示灯功能,不过只是内部端口,不建议使用。 烧录成功亮绿灯,烧录失败亮红的,如果需要请联系我们。

2020.03.18 版本:  34.SLQAPPv4.04-2020.03.18-ATSAMD.amo
                  【1】 增加ATSAMD20x/增加ATSAMD21x 等烧录功能。

2019.12.18 版本:  33.SLQAPPv4.04-2019.12.18-正式版本-增加QN902x烧录-增加STM32ISP-USB提速.amo
                  【1】 增加NXP 恩智浦 QN902x 系列芯片支持, 支持多达16路串口同时烧录。
                  【2】 增加STM32串口烧录,支持多达16路串口同时烧录, 串口接入或者SWD方式接入,自动辨认接口。
                  【3】 USB同步速度大幅提高,大约快5倍。
                  【4】 优化GD32E烧录。
                  【5】 优化STM32L4xx烧录。
                  【6】 优化C8051F39x烧录时钟为667Khz。

2019.10.25 版本:  32.2.SLQAPPv4.04-2019.10.25-增加EFM8BB10FxI与FxA系列芯片支持.amo
                  【1】 增加EFM8BB10FxI与FxA系列芯片支持。

2019.09.21 版本:  32.SLQAPPv4.04-2019.09.21-24Cxx段烧录优化.amo
                  【1】 nRF52832 52810 52840 解锁优化。
                  【2】 增加 航顺芯片 HK32F0 HK32F1 支持。
                  【3】 增加文件校验和显示, 电脑软件与烧录器显示均显示。
                  【4】 增加支持 C8051F的Si106x/8x系列芯片烧录。
                  【5】 优化STM32F412芯片烧录。

2019.09.05 版本:  30.SLQAPPv4.04-2019.09.04-适配ST24Cxx.amo
                  【1】 nRF51 nRF52 系列芯片大幅提高速度且稳定烧录。
                  【2】 增加适配ST24Cxx, 擦除后为0xFF。
                  【3】 增加文件校验和功能并在显示屏上显示。

2019.07.18 版本:  29.SLQAPPv4.04-2019.07.18-增加N76E-LDROM与APROM同时烧录.amo
                  【1】 增加N76E-LDROM与APROM同时烧录。

2019.07.10 版本:  28.SLQAPPv4.04-2019.07.10-增加AT32F413全系列.amo
                  【1】 优化AT32F403全系列下载算法。
                  【2】 增加AT32F413全系列。

2019.06.13 版本:  27.SLQAPPv4.04-2019.06.13-正式版本-修正K202版本升级黑屏问题.amo
                  【1】 修正K202版本升级黑屏问题, (2019.05.15及2019.05.31 版本有此问题, 表现为以前的版本升级到这两个版本启动时黑屏且蜂鸣器一直叫)
                  【2】 增加K202款支持机台烧录,接口信号详见说明书。
                  【3】 STM32/GD32/nRF5/EFM32/AT32 等用SWD接口烧录提速大约 10% 。

2019.05.31 版本:  26.SLQAPPv4.04-2019.05.31-正式版本-增加C8051F-EFM8-EFM32带电烧录.amo
                  【1】 增加 芯科 Silicon Labs:   C8051F (FLASH)全系列, EFM8全系列, EFM32全系列 (EFR32未添加), 可以带电解除读保护烧录(需要接复位线)。
                  【2】 增加 国产泰凌微 TSLR8261 蓝牙芯片支持。
                  【3】 修正K202隐藏芯片名称的bug。

2019.05.15 版本:  24.SLQAPPv4.04-2019.05.15-增加AT32-24CXX-GD32E230.amo
                  【1】 增加 雅特力AT32F403 全系列支持。
                  【2】 增加EEPROM  AT24Cxx 系列支持。
                  【3】 增加 GD32E230xx 系列支持。
                  【4】 修正 STM32L1xx 写入滚码错误问题。
                  【5】 烧录成功修改为蜂鸣器长响一声,烧录失败则如原来一样是短响两声。

2018.12.29 版本:  22.SLQAPPv4.04-2018.12.29-正式版本.amo
                  【1】 紧急修正上一个版本STM32F4/GD32F4烧录失败的问题,是权限没有打开。

2018.12.26 版本:  21.SLQAPPv4.04-2018.12.26-正式版本.amo
                  【1】 添加N76E003/N76E616/N76E616芯片支持, 需要对应授权方可使用。
                  【2】 修正NRF52832锁芯片。
                                                                        【3】 修正部分GD32Fx芯片不需要复位线烧录功能。
                                                                        【4】 修正烧录多次或者自动烧录长时间等待接入后烧录失败的问题。

2018.11.19 版本:  19.SLQAPPv4.04-2018.11.19-正式版本.amo
                  【1】 优化大容量stm32烧录, 例如stm32f103vg。
                  【2】 修正蜂鸣器在5.5硬件版本时设置静音却一直响的bug。

2018.10.28 版本:  18.SLQAPPv4.04-2018.10.28-正式版本.amo
                  【1】 速度优化。
                  【2】 增加设置烧录次数功能。
                  【3】 增加设置默认烧录文件功能。

2018.10.25 版本:  17.SLQAPPv4.04-2018.10.25-正式版本.amo
                  【1】 速度优化。
                  【2】 增加自定义烧录权限密码、文件选择密码、蜂鸣器开关、自定义**等功能。
                  【3】 全片擦除加速。
                  【4】 自适应首页显示支持的功能。

2018.10.16 版本:  16.SLQAPPv4.04-2018.10.16-正式版本.amo
                  【1】 适配多种滚码烧录方式。
                  【2】 远程连接更稳定。
                  【3】 烧录后,所有信号线,均设置为高阻态,以便让接入的目标板可以独立运行,不干扰目标板。
                  【4】 修正上一个版本存在的第6路烧录失败的问题。
                  【5】 优化 stm32/nrf等arm芯片swd烧录方法。

2018.08.18 版本:  15.SLQAPPv4.04-2018.08.18-正式版本.amo
                  【1】 增加ST蓝牙芯片 BlueNRG-1 与 BlueNRG-2 支持(需要新授权才支持的)。
                  【2】 电脑软件:增加nRF5x系列片子的滚码写入位置可选UICR地址(0x10001080~0x100010F8),flash空间也是可选写入滚码。
                  【3】 增加nRF52840支持。
                  【4】 增加全系列芯片机台烧录控制功能。
                  【5】 用户在烧录器上选择“按键烧录”/“自动烧录”/“机台烧录” 等方式, 具有**功能, 下次启动后将使用上次你选择的烧录方式,并在开机阶段LCD显示该方式,“按键烧录”则不显示。

2018.07.07 版本:  14.SLQAPPv4.04-2018.07.07-正式版本-速度优化.amo
                  【1】 界面进一步优化。

2018.05.26 版本:  13.SLQAPPv4.04-2018.05.26-正式版本-速度优化.amo
                  【1】 支持stm32与gd32的程序段单独烧录(前提是芯片没有读保护状态下方可)。
                  【2】 优化部分界面提示,例如试用模式,醒目提示。

2018.05.02 版本:  12.SLQAPPv4.04-2018.05.02-正式版本-增加了GDf1f2f3全系列的支持.amo
                  【1】 支持增加了GDf1f2f3全系列的支持。 需配合本发布包的pc软件。

2018.04.24 版本:  11.SLQAPPv4.04-2018.04.24-正式版本-支持cc-nrf-stm32fx-gd32f0f1-所有芯片-不支持烧录台-支持串口指令.amo
                  【1】 修改了透明外壳的烧录器剩余烧录次数不全的缺陷(与烧录功能无关)

2018.04.20 版本:  10.SLQAPPv4.04-2018.04.20-正式版本-支持cc-nrf-stm32fx-gd32f0f1-所有芯片-不支持烧录台-支持串口指令.amo
                  【1】 支持stm32fx所有芯片(stm32Lx暂时不支持),支持gd32f0f1全系列, 支持stm8x全系列, 支持cc25xx与nRF5x(包含52810)全系列芯片     (部分功能需要购买授权才支持)
                  【2】 修改成烧录结束后软件复位(前提是没有锁芯片),无需断电。
                  【3】 该版本暂时屏蔽脚机台烧录信号(后续添加回来)。
                  【4】 支持串口指令-实现烧录或擦除,方便用电脑串口控制烧录或者用其他mcu来控制烧录或擦除。

2018.04.11 版本:  8.SLQAPPv4.04-2018.04.11-支持STM32F0X-F1X-STM8-CC25-NRF-机台-发布版本.amo
                  【1】 支持stm32f0x f1x stm, stm8全系列, cc25xx, nrf5x     (部分功能需要购买授权才支持)
                  【2】 修改成烧录结束后软件复位,无需断电。
                  【3】 增加了机台控制信号反相输出选项。  (机台控制暂时不支持stm8系列)

2018.04.04 版本:  7.SLQAPPv4.04-2018.04.04-支持STM32F0X-F1X-STM8-CC25-NRF-发布版本.amo
                  【1】 支持stm32f0x f1x stm, stm8全系列, cc25xx, nrf5x     (部分功能需要购买授权才支持)
                  【2】 仅仅修改了 界面上显示烧录此时不从 1000000 开始,而是从 0开始计数。

2018.03.16 版本:  6.SLQAPPv4.04-2018.03.16-支持STM32F0X-F1X-STM8-CC25-NRF-发布版本.amo
                  【1】 支持stm32f0x f1x stm, stm8全系列, cc25xx, nrf5x     (部分功能需要购买授权才支持)
                  【2】 优化了stm32f0 f1 烧录功能, 可以不用接复位线烧录。

2018.02.27 版本:  5.SLQAPPv4.04-支持STM32F0X-F1X-STM8-CC25-NRF-2018.02.27-发布版本.amo
                  【1】 支持stm32f0x f1x stm, stm8全系列, cc25xx, nrf5x     (部分功能需要购买授权才支持)
                  【2】 仅修改了stm8烧录时如果设置了不是默认的选项字节导致的二次烧录失败的问题。
                  【3】 仅修改了第三路烧录成功后不复位的问题(该问题不影响烧录,可忽略)

2018.02.06 版本:  4.SLQAPPv4.05-仅支持STM32F0X-F1X-STM8全部-2018.02.06-发布版本.amo
                  【1】 支持stm32f0x f1x stm, stm8全系列, cc25xx, nrf5x     (部分功能需要购买授权才支持)

2018.02.02 版本:  3.SLQAPPv4.04-仅支持STM32F0X-F1X-STM8S8L-2018.02.02-发布版本.amo
                  【1】 增加支持stm8l

2018.01.31 版本:  1.SLQAPPv4.03-2018.01.30支持stmf0f1-stm8s-支持自动烧录-不支持滚码.amo
                  【1】 初版

3.3 脱机烧录器需要更新固件的简要说明.doc 文件
第一步: 选一个固件
针对脱机烧录器: k201 / k202 / k202c / k204 / k216
烧录器内的功能固件需要升级时可以选择以下两个文件之一:

第二步: 升级步骤

需要升级固件, 固件为如下(文件名称随着升级会稍有不同):

升级方法请看电脑软件上有:

资料下载
【CSDN】第二代AMO脱机烧录器共享资料-2024.01.03-A-版本

【CSDN】**智能K201及K202及K202C-脱机烧录器说明书(透明外壳款)-2023.11.15.pdf

参考资料
[1] http://www.amomcu.cn/download/(本产品全部使用说明与资料)
你可以下载视频或者在线播放, 在线播放不够清晰并且有广告, 建议下载,播放清晰
1,百度网盘  下载连接
http://pan.baidu.com/s/1c19jQvQ

2, 在线视频
【1】视频讲解--K204常规操作方法, K204款首先建议看这个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kV4y1h7yY/

【2】视频讲解--烧录器操作全程讲解:首先建议看这个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 ... amp;from=s1.8-1-1.2

【3】视频讲解--烧录 2路nRF52832 -(最)(大)可达16路,10秒完成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 ... amp;from=s1.8-1-1.2

【4】视频讲解--烧录 4路nRF51822 / 51802 -(最)(大)可达16路,10秒完成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 ... amp;from=s1.8-1-1.2

K202C-1脱机烧录器使用教程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Naiva/article/details/136263751

网友A:
这个是各人DIY得嘛?

网友B:
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的,有资料吗

网友C:
烧录器功能挺强大,支持的范围还比较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