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如何在MPLAB X IDE里设置编程器电压

楼主(2024-04-09):
1.在工程单击右键,最后一项工程属性,单击进入

2.选中你的编程器工具,在右边的选项菜单找到Power,然后设置你的电压需求。

最后确定保存,即可。

网友A:
这个必须使用微芯自己的编程器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必须使用微芯自己的编程器才行吧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