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F014 144MHZ PWM

楼主(2024-04-09):
请问MM32F014  可以实现144MHZ的PWM输出吗?听有些工程师说可以实现,但是看主频最高才72MHZ。

网友A(2024-09-13):
MM32F014系列微控制器是MindMotion(灵动微电子)公司生产的一款32位ARM Cortex-M0内核的微控制器。根据一般的微控制器设计原理,PWM输出的频率可以高于微控制器的主频,这通常是通过内部时钟分频器和定时器来实现的

网友B:
PWM频率的计算公式通常为:[ f_{PWM} = \frac{f_{CLK}}{PSC \times ARR} ]其中:( f_{PWM} ) 是PWM输出频率。( f_{CLK} ) 是定时器的输入时钟频率。( PSC ) 是预分频器(Prescaler)的值。( ARR ) 是自动重装载寄存器(Auto-Reload Register)的值

网友C:
MM32F014的主频最高为72MHz,这意味着定时器的输入时钟频率最高为72MHz。分频器和重装载寄存器:为了实现144MHz的PWM输出,需要定时器的输入时钟频率至少为144MHz,这显然超出了主频的限制

网友D:
MM32F014系列微控制器的主频最高为72MHz,因此直接实现144MHz的PWM输出是不可能的。如果某些工程师声称可以实现144MHz的PWM输出,可能存在误解或误传

网友E:
可能存在特殊的配置或技术手段,但这通常需要硬件支持或特殊的时钟管理技术,而这些信息可能不在公开的规格书中

网友F:
如果您需要实现高频率的PWM输出,建议查阅MM32F014的官方数据手册和技术文档,确认是否有特殊的配置或技术支持

网友G:
频率太高的PWM有什么专门的应用吗?

网友H:
我觉得可以咨询MindMotion的技术支持团队,获取更详细的信息和指导

网友I:
一般情况是不能支持这么高的频率输出吧

网友J:
这个芯片主频才72啊,怎么能输出144的频率呢

网友K:
可以看是否有外围的DDS或者PLL电路

网友L:
不可能输出144的。

网友M:
PWM有分频设置会不会更高

网友N:
PWM输出是可以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