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dsPIC30的编程电压是多少?

楼主(2024-04-09):
试了5V好像不对。

楼主:
原来是需要2.5V。
分享过来,方便有其他不知道的。

网友A:
既然你说5V不对,就试试3.3V?

网友B:
为啥需要用到2.5V啊?这是什么电压?

网友C:
你直接用对应的编程器不就好了么,直接接入,都不用考虑电压

网友D:
原来和其他芯片还不一样,其他芯片可以用3.3V的烧录的

网友E:
这一般手册都会写吧,不过编程电压好像都没谁能看,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