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路] #信号采集#

楼主(2024-04-09):
各位大佬,传感器出来微小电流信号通过跨组放大器转成电压信号了,现在需要转成LVTTL的数字信号,求帮忙推荐高速的比较器模块(要求参考信号抖动较低),感谢!

网友A:
LVTTL有专用的驱动芯片,用比较器有点儿莫名其妙。

网友B(2024-08-30):
建议直接使用ADC芯片这样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