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发布] 热噪声公式中的T

楼主(2024-04-09):
热噪声,也称为约翰逊-奈奎斯特噪声,是由电导体中的电荷载体随机热运动产生的噪声。
主要特点:
它是载流子在导线或其它导体中的一种自然现象。
产生机理是由于导体内部原子或分子的随机热运动,使载流子产生随机波动,从而产生随机电磁波,即噪声。
频率范围很广,从几Hz到数THz不等。主要集中在几百兆赫兹到几吉赫兹范围内。
它符合布尔-锐布森定律,噪声功率与频率成正比。
噪声强度与温度成正比。当温度升高时,原子运动越剧烈,噪声也越大。
在绝对零度时,噪声将完全消失。这是热噪声唯一的来源。
对电路或系统造成的影响包括增加噪声水平,降低信噪比等。
在通信或信息处理中需要去除其影响。是任何电路都无法完全避免的一种基本噪声来源。
热噪声的功率谱密度由以下公式给出:
P(f)=k*T*B
其中P(f)是功率谱密度,k是玻尔兹曼常数(约<Object: word/embeddings/oleObject1.bin>焦耳/开尔文),T是绝对温度(以开尔文为单位),B是考察的频带宽度。
在这个公式中,T代表的是导体的绝对温度,而不是特定的温度值。然而,当讨论“标准温度”T0时,通常指的是295开尔文(约22摄氏度或72华氏度),这个温度大约等同于室温。
在某些电子学和通信系统的文献中,为了简化计算,经常将T0定义为290开尔文。这是因为290开尔文接近于标准的地球表面环境温度,而且使得在热噪声计算中的乘除运算更为便捷。
在实际应用中,热噪声的计算需要准确知道或测量特定环境或元件的实际温度T,而不是简单地使用290或295开尔文。这是因为热噪声的级别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加,所以在精确的工程计算和高性能系统设计中,考虑实际温度是很重要的。

总结来说,T0在热噪声公式中通常作为参考温度使用,并不代表一个固定值,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和标准选择最为合适的温度值。在不同的文献和标准中,T0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常见的取值接近地球表面的平均环境温度。

网友A:
热噪声是一个物理过程,可以通过下式计算: Vn = √(4kTRB) 其中: k 表示波尔兹曼常数(1.38−23 J/K)。 T 表示绝对温度(K = 273°C)。

网友A:
xch
T 是环境温度不是恒温273
xch
4ktrb 的4 是怎么来的?

网友B:
热噪声需要根据环境温度实时计算获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