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问题]CH582作为Central连接其他厂芯片报错Disconnected...Reason:3e

楼主(2024-04-09):
使用Central例程,连接别的从机设备[血氧仪],连接后几秒后提示断连Disconnected...Reason:3e Device 10 - Addr 6a dc 71 d0 72 7a
Device found...
Connecting...
Connected...
RSSI : -0 dB
RSSI : -0 dB
Disconnected...Reason:3e
Discovering...
测试过程:
1.使用手机APP连接这个设备是通信正常的[见图片],广播包很慢.
问题:如何排查连接后又断连的问题。是主机例程需要修改什么参数吗?

网友:
3e断开,可以将主机的连接间隔范围给大一些,然后timeout时间给给大一些.
如果修改后存在问题,需要使用蓝牙分析仪抓包进行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