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87 TCP Server如何实现多连接?

楼主(2024-04-09):
看例程,所有的TCP Server都只能连接一个客户端。请问,既然是TCP Server模式,如何实现多个客户端的连接?

网友A:
连客户端只能连一个吧

网友B(2024-05-09):
在服务器端创建一个套接字,并绑定到服务器的IP地址和端口上

网友C:
可以监听连接:使用套接字进行监听,等待客户端的连接请求

网友D:
当有客户端发起连接请求时,服务器端使用accept()函数接受连接,并创建一个新的套接字用于与该客户端进行通信

网友E:
服务器端可以使用多线程或者多进程的方式,为每个客户端连接创建一个独立的线程或进程,用于处理与该客户端的通信

网友F:
其实可以循环监听,服务器端可以通过循环持续监听新的连接请求,从而实现多个客户端的连接

网友G:
可以多连接,但是需要注意管理,服务器端需要管理多个客户端的连接,包括接受新的连接、关闭已经断开的连接等

网友H:
服务器端需要处理多个客户端的并发通信,可以使用多线程或者多进程的方式实现并发处理

网友I:
一般情况下,服务器端需要处理多个客户端的数据传输,包括接收和发送数据

网友J:
需要注意的是,在处理多个客户端连接时,需要考虑线程安全、资源管理等并发编程的相关问题,以确保程序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K:
感觉多连接好像是TCP服务端的常规操作吧,一般都是用并发多线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