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A403A]
AT32F403A串口不能配置0.5和1.5停止位

楼主(2024-04-09):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time.h>
#include    <ctype.h>

#include "../global.h"

volatile uint8_t COM2SendBuf[COM2SENDBUFLEN];
volatile uint8_t COM2ReceBuf[COM2RECEBUFLEN];
volatile uint16_t COM2ReceBufPtr=0;
volatile bool COM2isReceOK=false;
volatile uint16_t COM2isBusy=0;

volatile uint16_t COM2SendBufPtr=0;
volatile uint16_t COM2SendLen=0;

void USART2_init( uint32_t baud_rate , usart_parity_selection_type ptype , usart_data_bit_num_type data_bit , usart_stop_bit_num_type stop_bit )
{
    /* enable dma2 periph clock */
        usart_reset(USART2);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IOMUX_PERIPH_CLOCK,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USART2_PERIPH_CLOCK, TRUE);

//gpio_pin_remap_config(USART2_MUX ,TRUE);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 configure the TX pin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A_PERIPH_CLOCK, TRUE);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MODERATE;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2;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 configure the RX pin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A_PERIPH_CLOCK, TRUE);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MODERATE;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3;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UP;//GPIO_PULL_NONE;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 configure param */
    usart_init(USART2 , baud_rate , data_bit , stop_bit);

    usart_transmitter_enable(USART2, TRUE);

    usart_receiver_enable(USART2, TRUE);

        usart_parity_selection_config(USART2, ptype);

    usart_hardware_flow_control_set(USART2, USART_HARDWARE_FLOW_NONE);

        nvic_irq_enable(USART2_IRQn, 2, 2);

        usart_interrupt_enable ( USART2, USART_IDLE_INT , TRUE );
        usart_interrupt_enable ( USART2, USART_RDBF_INT , TRUE );

    usart_enable(USART2, TRUE);

}

void USART2_SendOut(const uint8_t *buf,int16_t len)
{
        #ifndef __BOOTLOADER__
                while(COM2isBusy) taskYIELD();
        #else
                //while(COM2isBusy) {};
        #endif

        COM2isBusy=4000;

        memcpy((void*)COM2SendBuf,buf,len);

        COM2SendBufPtr=0;
        COM2SendLen=len;

        usart_interrupt_enable ( USART2, USART_TDBE_INT , TRUE );        //寄存器空
        usart_interrupt_enable ( USART2, USART_TDC_INT , TRUE );        //发完成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if ( usart_flag_get ( USART2, USART_TDBE_FLAG ) !=RESET )
    {
                if( COM2SendBufPtr >= COM2SendLen )
                {
                        usart_interrupt_enable ( USART2, USART_TDBE_INT , FALSE );        //寄存器空
                }
                else
                {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2, COM2SendBuf[COM2SendBufPtr] );
                        COM2SendBufPtr++;
                }
    };

    if ( usart_flag_get ( USART2, USART_TDBE_INT ) !=RESET )
    {
                usart_interrupt_enable ( USART2, USART_TDC_INT , FALSE );

                COM2isBusy=COM2SendInterval;
    };

        if ( usart_flag_get ( USART2, USART_RDBF_FLAG ) !=RESET )
        {
                COM2ReceBuf[COM2ReceBufPtr] = usart_data_receive(USART2);
                COM2ReceBufPtr ++;
        };

        //接收完一个数据包中断
    if ( usart_flag_get ( USART2, USART_IDLEF_FLAG ) !=RESET )
        {
                uint8_t clear=clear;
                clear= USART2->sts;
                clear= USART2->dt;

                //按收包完成
                COM2isReceOK=true;
        }
}

/////////////////////////////////////////////////////////////////////////////////////////////////////

        //USART2_init(4800 , USART_PARITY_NONE , USART_DATA_8BITS , USART_STOP_1_5_BIT );
        USART2_init(4800 , USART_PARITY_NONE , USART_DATA_8BITS , USART_STOP_2_BIT );
        //USART2_init(4800 , USART_PARITY_NONE , USART_DATA_9BITS , USART_STOP_0_5_BIT );

通讯目标为BL0939, 需求为 4800,N,8,1.5

AT32F403ARCT7 用USART2 当停止位设置为 USART_STOP_0_5_BIT 或 USART_STOP_1_5_BIT 时

1: TX Pin 无任何信号输出 或 输出乱码 ,但配 4800,N,8,1 / 4800,N,8,2 可以有输出

2: 可产生 USART_TDBE_INT 和 USART_TDBE_INT 中断

3: 配置成4800,N,8,2 时竟然与目标 4800,N,8,1.5 正常通讯

4: 同板换上GD32F303配 4800,N,8,1.5 完成正常

网友A:
如403A 技术手册所描述,智能卡模式才支持1.5,1.5停止位

楼主:
技术手册所描述有点含糊,如果加一些限定词“只仅才”,才表述更清晰。问题的关键是别家的产品默认支持此功能的呀

网友B:
手册没有说明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