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50 DCMI接OV2640显示图像颜色异常

楼主(2024-04-09):
自制了一块STM32H750开发板,带LCD(480 x 272)和Camera(0V2640),两者都用RGB565格式。写了一个简单的程序采集摄像头的图像显示在LCD上,现在出图了,不过颜色不正常,还没看出来是哪的问题,不知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朋友?下面是我用手机显示一副colorbar图片,和摄像头拍到并显示到LCD的图像。

H750的DCMI和摄像头硬件连接了10bit,软件里按8bit设置的。

H750 OV2640连接

H750 OV2640连接

网友A:
会不会摄像头用的是高8位(Y9-Y2),而DCMI用的是低8位(Y7-Y0)?
所以错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摄像头用的是高8位(Y9-Y2),而DCMI用的是低8位(Y7-Y0)?
所以错位了?

也怀疑过这里,只是OV2640数据手册里只描述了摄像头的四种连接方式,但是找不到对应的寄存器设置。现在能确定的是8-bit connection没错(因为像素都对上了,只是颜色有问题),至于是Default还是Swap的8-bit,不知道怎么设置?

楼主:
数据手册搜swap关键字,只找到了下面的一个寄存器里有(0xDA的bit0),0和1都设过了没什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