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SWD被重映射之后怎么用jlink恢复?

楼主(2024-04-09):
目前不能烧写了,板子上只有swd的四根线引出 怎么用jlink去把芯片擦除??
着急!!! MM32G0001A1T

网友A:
四根线对应接上jlink的引脚,keil可以显示jlink以后,擦除flash

网友B:
像这种要改swd引脚pinmux之前都会延时2s再改,就是给调试器连接的机会。现在可以看看能否isp烧录

网友C:
JLINK怎么恢复,这个是应用软件里面设置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四根线对应接上jlink的引脚,keil可以显示jlink以后,擦除flash

https://bbs.21ic.com/icview-3370870-1-1.html

网友D:
飞个复位线出来,烧写时加上复位控制

网友E:
固件更新或擦除

网友F:
JLINK本身支持JTAG和SWD模式的

网友G:
就用SWD接口重新烧写程序啊,JLINK是支持SWD的。